急救电机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4-06-12):
如图所示,电机需要通过钢丝绳提升85公斤砝码,上下移动距离0.5米,卷筒与定滑轮直径都为80mm,提升速度是100-500mm/min,请问电机扭矩该如何计算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得出85*9.8*80/2*10^(-3),单位Nm
再换算出功率
最后给启动系数,你这种情况取1.25~1.4就可以强调一点电机需要带上刹车

网友B:
电机扭距是有公式计算的,上网查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扭距是有公式计算的,上网查一下就有了。

查了很多,没有看到实际案例,还是比较蒙

网友:
85kgf*500mm/min,可以得到一个功率,往上靠一点就行了。

网友:
三五十瓦的电机都可以了

网友:
9550*功率(千瓦)/转速

网友C:
1.算克服重力的扭矩
2.算轮子转速
3.算减速比
4.算电机扭矩

网友:
有软件,也有计算公式!

网友:
这不就是吊车的模式吗,但是急救电机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算克服重力的扭矩
2.算轮子转速
3.算减速比

以图中为例计算:功率:P=f*v=mg*v=85*10*0.5=425N/m
                          转速:N=0.5m/3.14/0.08=2r/min
                          减速比:1400/2=700
                          扭矩:T=9550*P/N=9550*0.425/2=2029.375N▪m
请问,是这样计算吗????如果是这样计算,那选1.5KW电机,减速比200,这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
P=FV =850X0.5=425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得出85*9.8*80/2*10^(-3),单位Nm
再换算出功率
最后给启动系数,你这种情况取1.25~1.4就可以强调一点 ...

扭矩:T=F*L=85*10*0.08/2=34N▪m功率计算1:P=TN/9550=34*2/9550=8W
功率计算2:P=FV=85*10*0.5=425W

大佬,应该怎么计算呀,能否再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对的,实际确定时,这是最小的功率,功率可以放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扭矩:T=F*L=85*10*0.08/2=34N▪m功率计算1:P=TN/9550=34*2/9550=8W
功率计算2:P=FV=85*10*0.5=4 ...

大佬,功率是按功率1计算还是功率2计算呀,救救吧

网友(点评):
计算1:P=TN/9550=34*2/9550=8W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功率是按功率1计算还是功率2计算呀,救救吧

好的,非常感谢呀,通过以上计算及综合考虑,我选用400W电机,30的减速比,此时电机转速是47r/min,然后通过变频器调速到2r/min,这样选择可以吗?????

网友D:
哥们你单位换算有问题,查一下机械手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单位换算有问题,查一下机械手册看一下

单位换算?????刚刚又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嘞,能否指出一下呀,谢谢

网友E:
你这有导杆为啥不用齿轮齿条传动,非要搞个钢丝绳?提升按1:1计算,不要看功率,要看启动扭矩和惯量匹配就行,安全系数1.25-1.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有导杆为啥不用齿轮齿条传动,非要搞个钢丝绳?提升按1:1计算,不要看功率,要看启动扭矩和惯量匹配就 ...

因为它的使用情况,当到达底部时有个平面支撑着,砝码那一套是不能额外受力的,需要处于一个自重放置于平面上,所以选用钢丝绳,当到达平面时,钢丝绳放松,砝码就不会受到额外的力了

网友(点评):
你好好想想行不行,中间做一个活动接头,和钢丝绳的原理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图中为例计算:功率:P=f*v=mg*v=85*10*0.5=425N/m
                          转速:N=0.5m/3.14/0.0 ...

你这一点基础都没吗,上学都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一点基础都没吗,上学都白上了

确实学的不好,能否指导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D:
扭矩:T=F*L=85*10*0.08/2=34N▪m
功率计算1:P=TN/9550=34*2/9550=8W   你这个转速是2转每分钟
功率计算2:P=FV=85*10*0.0083=7W       直径80mm  2转每分钟情况下,线速度是8.378mm每秒
两种都是大概估算,去淘宝搜减速电机,看他们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矩:T=F*L=85*10*0.08/2=34N▪m
功率计算1:P=TN/9550=34*2/9550=8W   你这个转速是2转每分钟
...

啊,线速度单位是m/s,我弄成了m/min了,感谢感谢,让我找到了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有导杆为啥不用齿轮齿条传动,非要搞个钢丝绳?提升按1:1计算,不要看功率,要看启动扭矩和惯量匹配就 ...

恕我实在太笨,不能够理解,能画一个示意图吗?????谢谢了

网友:
版本太低,搞不了图片,我大概说一下,如果你只是要砝码落到底部自由受力,在导杆顶部做个板,软绳或者活动接头把砝码吊着,用齿轮齿条或者气缸都可以完成自由落体,个人觉得钢丝绳比较麻烦,看你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