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矿车转向油缸的问题

楼主(2024-06-13):
如题所示,转向为全液压转向器+转向油缸
目前我做的转向油缸,80缸径正常配套105/115吨,90缸径正常配套135吨左右,这个匹配合不合适?
另外想再请教下各位大佬们,150吨矿卡/180吨矿卡正常用多大的转向油缸?我在网上查询不到。

网友:
油缸配套厂家会不会给出配套方案。。。我也蹲个大咖解答

网友:
矿卡是什么类型的,铰接式还是一体的,你确定转向器和油缸带这么重的车流量够了?不用流量放大器?再就是有缸径没杆径,没有四轮的位置,没法出数据

网友(2024-07-22):
你好,我们是专用汽车厂,需要转向油缸方面专业的团队合作,油缸设计和产品配套以及技术咨询方面的都可以,我的电话,13934394425,有相关资源请联系,谢谢

网友(2024-10-18):
垃圾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