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组柔版印刷

楼主(2024-06-13):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现在印刷没有用跟踪,匀速的时候,套色很准,只要机器一加速,色标就会都往前跑,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是控制问题 同步达不到

网友(点评):
前辈,那这种结构,想加减速套色精准是达不到的吗?还不如同步带+差速箱结构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精度 伺服电机发出脉冲是可以做到同步,但再执行和传动机构 本身就有误差间隙 导致末端不同步,还要负载不一样。伺服电机是靠编码器来确定精度的

网友(点评):
前辈是指,结构没问题,是编程出了问题吗?

网友(点评):
软硬件结合问题,先找一下业界零头羊厂家的控制方案,再进行讨论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控制问题 同步达不到

按理来说,机器拖料和印刷都是独立伺服控制,印刷前后都有自动张力,控制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点评):
加速曲线不一样,同样的伺服电机 走总线控制,带动的机构不一致,虽然走的平均速度是一致但加速度不一样,同步精度也就差了

网友:
包装印刷机都是难点在变速,匀速都很稳

网友:
烘干张力没完全收缩的缘故

网友(点评):
前辈,何解?是指材料烘干影响了张力,从而导致套色位置偏移吗?比如说我用主机拖料同步带连接印刷同步传动,这种加减速就不会影响套色位置,但是这次我用独立伺服同步传动,加减速明显影响套色位置,速度调的也不多

网友(点评):
比如我现在开个20m/min,速度调个50m/min,马上就套色不准了,有个规律,无论多少色都是往,都是往前偏移,偏移量也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但是在那种机械传动上面,像我这样加减速,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