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挖槽

楼主(2024-06-13):
这种产品怎么加工好加工求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插补铣,铣刀绕几圈就做出来了。

楼主:
|养猪东篱下发表于 06-13 13:41插补铣,铣刀绕几圈就做出来了。
盲孔?。用洗刀?。

网友:
不太懂,车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盲孔?。用洗刀?。

你说的是不是4毫米宽的槽?如果是加工中心,插补铣;如果是车床,就用车刀。看你有什么设备。

网友:
在小小的深孔里挖呀挖呀挖......找春哥

网友:
铣孔  槽T出来

网友:
单边切深才1.05,直接用内槽刀车出来。标准6mm槽刀杆,切深1.2~1.5的槽刀片(槽宽<=4,圆角R0.4)

楼主:
|机加工小李发表于 06-13 14:45盲孔?。用洗刀?。
车床

楼主:
|空白调发表于 06-13 14:49不太懂,车就完了
是的

楼主:
|热青茶发表于 06-13 16:27在小小的深孔里挖呀挖呀挖......找春哥
必须挖到位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06-13 19:04单边切深才1.05,直接用内槽刀车出来。标准6mm槽刀杆,切深1.2~1.5的槽刀片(槽宽<=4,圆角R0.4)
好的,我去看下刀片

网友:
一个字,车

网友:
图纸连公差都没有 怕个球 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