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2打包,复选后,下面零件装配图都显示0

楼主(2024-06-13):
solidworks2022打包,复选后,下面零件装配图都显示0,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肯定是D版货色。

网友A:
那个数字和复不复选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数字是代表所要打包的装配体所包含的零件、装配体等,选不选中数量都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字和复不复选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数字是代表所要打包的装配体所包含的零件、装配体等,选不选中数量都 ...

打开打包出来的,零件是原文件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就是看截图是已经选中的状态,再复选其实状态不会变,还是选中状态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开打包出来的,零件是原文件

更新到2023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