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位装置的求助

楼主(2024-06-13):
新手小白关于限位装置的困惑,现在还需要限制滚轮上下运动,不至于在托盘升起的时候脱离,我的简单想法是在滚轮与底座的间隙中加一块板子,不知道可不可行,这样的缺点是,间隙必须要弄得很大,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呢?

楼主:
灰色部分全部采用注塑一体成型,添加的限位最好是一起开模

网友A:
为了避免滚轮脱离增加限制条件

但是这个限制条件,不一定要加到滚轮处啊,我看你整个悬臂段都可以考虑增加

楼主:
或者在旁边开个u型槽,可行嘛

网友(点评):
可行呀,但是要考虑好你的负载情况,开槽之后的强度,另外你不是说灰色的是塑胶件嘛,增加开槽模具上要做行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避免滚轮脱离增加限制条件

但是这个限制条件,不一定要加到滚轮处啊,我看你整个悬臂段都可以考虑增 ...

谢谢,思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或者在旁边开个u型槽,可行嘛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