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轴的键和链轮的键不匹配

楼主(2024-06-13):
标准齿轮减速电机出轴18的键宽是5毫米的,标准链轮18孔的键宽又是6毫米的,为啥会不匹配呢?请问大侠们这应该怎么安装呢?

网友:
是否标准不重要了,已经是事实,只能按上面的建议,把链轮重新拉个槽了

网友:
查了手册
18mm轴,平键应该选用6*6mm规格的。

网友:
链轮上再开一个5mm的键槽。。。

网友:
18的轴  6*6的键

网友(点评):
看手册选 肯定没错

网友(点评):
也有不少地方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比如超越离合器外圆的键槽就不是

网友(点评):
这是一般情况的选择,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网友:
啥子玩意,键槽是标准的好吗,你买的产品不符合标准要求

网友(点评):
我看了几家,晟邦,台邦还有淘宝的,18轴的,那个键都是5的

网友:
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18轴,5个的键槽,另外,你说的这两个都是台湾品牌,可能他采用的是日本,或者是美国标准,

另外,若东西都到手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齿轮再开一个5个键槽

网友(点评):
是这样处理了, 谢谢大侠

网友:
买减速电机的时候,自己不提前了解下轴和键的大小吗?怎么也得图纸上装配过 再采购啊,或者电话询问商家的尺寸,按理说商家都有专门的电机书本的啊,下次长记性点

网友(点评):
提前看也没找到匹配的东西,标准品就是不匹配的

网友:
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像电机这些的国内大部分都是直接抄国外的,所以标准跟着国外来

网友:
微型齿轮减速电机CH,GH系列(实际都是抄袭日本的尺寸,而日本又是抄袭欧美的)的个别规格的轴头尺寸,是不同与国内的轴头标准的,这时候只能自制件适应外购件或者标准件。注意理解标准化的意义而不是教条使用标准化。包括带座轴承也是如此,部分滑动座的国标尺寸和南方一些厂家的尺寸也是不一样,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很明显是在制定国标的时候和南方的生产厂家没有沟通好,造成了后制定的国标和早已使用的企业标准不相符的情况,二者各行其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困扰。如果在制定国标的时候有了充分的沟通,包括在后续的修订标准的过程中有充分的讨论和统一,就不会延续这种分歧。但是现实就是这样,不是一个个体能够改变的

网友(点评):
GH,CH是台湾系列的型号,城邦,明春,万鑫等等,都是一个系列出来的

网友(点评):
是的,标准不一样没办法直接匹配,只能是“非标”定制链轮匹配了

网友:
按照电机的标准安排

网友:
吃一见长一智

网友:
显然你还没遇到7的键槽

网友(点评):
也用了22的轴的电机,就是7的,键槽也是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