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密封设计

楼主(2024-06-13):
我有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零件,要插到一个水密的盒子里,设计了如图所示的连接方式:把法兰从中间切成两半,套在细杆上,然后与盒子连接。
1、两半法兰中间那条缝该如何密封比较好?法兰中间的小孔比细杆大一点点,这部分暂时也没有想好怎么密封。
2、有没有更好的连接方式?感觉这种中间细两头粗的结构比较常见,有没有成熟的密封方式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车成凹凸配合,多几个槽,里面放密封吧,不懂

网友:
等大佬回复了,目前没啥思路,不懂就是为啥两头粗中间细的零件为啥不能拆成2个或者3个,这么设计几乎把密封圈或者密封垫思路的路子堵死了

网友:
两半法兰中间那条缝做成台阶形式,压密封垫能不能行,法兰中间的小孔比细杆大一点点,这个就是选标准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
是应该把那两头大中间小的件弄成两部分,法兰就不用切两半了。是测液位的浮漂?没啥压力的那种?还是得多说些工况,比如液体介质 压力 温度,中间杆子旋转?轴向上下动?   杆子和那个小孔的径向密封应该不好弄,那种活塞杆的工况跟这个也不同啊。

网友A:
法兰一切开就不好做密封了
为什么不把杆做成分体的,法兰上弄个格莱圈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一切开就不好做密封了
为什么不把杆做成分体的,法兰上弄个格莱圈之类的

装的那个件是个成品仪器,中间没有能拆分的地方。
可不可以用胶来密封那个缝,一般用哪种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