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门框有啥问题,谢谢

楼主(2024-06-14):
设备采用钣金外壳,高度1m,钢板厚度1mm。侧边开一个200x800的门,外开。
打算在开口4边向里竖4条窄条钢板做门框,深度15mm,钢板也用1mm。侧板和门框条板、门框条板之间焊接。之所以是4边,上下要放门轴,一边要卡锁舌和限制门向里运动。另外,门框有深度,缝好看点。
请大家看看有啥问题?谢谢!

楼主:
或者,做一个整体门框,然后把门框焊在这个缺口处?

网友(点评):
我觉得做成一个整体焊上去好点,方便后继加工装配

网友:
我觉得加竖着的钢板不靠谱,板太薄了,加竖筋不好焊,一焊就透,改成1mm板折弯成角钢的样子,贴在板上,可以冷焊。强度也够了

网友:
2m呢。板薄了。

网友:
外框用2mm板,内门用1mm。

网友(点评):
感谢您给出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做一个整体门框,然后把门框焊在这个缺口处?

lz以前没搞过钣金吧?

网友:
做门先研究锁,合页,插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