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底板打孔,上板怎么参考底板位置打孔(自适应)

楼主(2024-06-14):
inventor底板打孔,上板怎么参考底板位置打孔(自适应),并且更改底板孔位尺寸,上板孔也跟着改变?我用过几次自适应好像不太行。不会跟着改变。如果不能参考特征,那打孔和其他命令也太麻烦了。

网友A:
不要单独打开要打孔的上板,在装配状态下双击上板进入零件编辑状态,此时打孔,参考时选底孔,然后退出返回装配环境。这时你想怎么变底位置,上板孔都会跟着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单独打开要打孔的上板,在装配状态下双击上板进入零件编辑状态,此时打孔,参考时选底孔,然后退出返回 ...

我试过还是不行,不想CREO参考贼方便,还能改参考。这个好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不行,不想CREO参考贼方便,还能改参考。这个好难用
什么软件不都是这么画吗,进入零件编辑状态,在零件编辑状态下参考是别的零件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不行,不想CREO参考贼方便,还能改参考。这个好难用

二楼方法正确。还可以用“衍生”。软件用熟了,就方便。

网友C:
慎用自适应!
这种情况,最好通过参数解决。
简单的说,一个零件上孔的位置是通过草图数据确定,那么你把这个草图的数据在第二个零件上进行引用就可以了。当然,这个参数还要跟装配关系建立联系。也就是这两个零件利用相同的基准去约束孔的位置。
比较好的方式,建立一个空的零件文件,在里面建立参数数据(全局数据),然后其他零件生成的时候调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参数,这样各个零件的必要特征就都通过这个参数表去确定了。如果修改这个空 文件里的参数数据,所有调用这个参数的零件都会跟着调整。
用过利用参数去做设计,建议零部件的特征、尺寸都通过默认的基准面去确定,这样最不容易出错,但是也会导致建模会复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方法正确。还可以用“衍生”。软件用熟了,就方便。

衍生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慎用自适应!
这种情况,最好通过参数解决。
简单的说,一个零件上孔的位置是通过草图数据确定,那么你把 ...

有点复杂,没太听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复杂,没太听懂。

1. 先知道参数界面怎么调出来(菜单栏找Fx参数这个按钮);
2. 知道草图里面的尺寸怎用调用参数3. 知道不同文件之间的参数怎么通过链接调用参数
知道以上怎么做,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