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种绕绳用SW怎么画?

楼主(2024-06-14):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种绕绳用SW怎么画呢?

网友:
感觉我会,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只需要画出一个,然后其他的就阵列。
因为毕竟追求的是视觉效果,那谁能看出来这东西是阵列出来的。

网友:
曲线扫描一条然后整列

网友:
做一条意思意思就好了,真的阵列出来机器该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