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把手穿销进轴

楼主(2024-06-14):
如图,这个3的销孔想打在轴的正中心,这个公差用什么合适? 我图中这样表合适吗?

这个销孔主要是装七星把手的,七星把手是光孔带销孔的,如果这个孔打偏了,销子穿过把手,再往轴孔里面就很能打进去了

网友:
嗯,先加工孔,然后再利用孔作定位,去车轴。。。。。。。。

我操,你这脑子,非一般反人类呀,佩服了!!!

网友:
这孔有啥公差

网友:
你这个基准。。。让人一看是 先加工孔,再车轴
基准需要放在轴上
用对称度可以,但是要标在孔上

网友:
先加工轴,后在钻模中钻孔即可。

网友:
要求不高用弹性销,用光轴得紧配,不然会脱掉,或者用搓花轴

网友:
把基准换到轴上,给孔位置度,保证孔的对称度

网友:
先把七星把手装在轴上,再配作孔。

网友:
不用给公差,直接打3.1  手动的要那么精确干嘛,掉不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