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量具修理

楼主(2024-06-15):
帖子里回复友友的,怕你爬楼累,移到这里说一下。话说量具;现在的量具大都是贴牌,就连四五百块钱一把的卡尺(德,日品牌)我怀疑都是假的,质量真的不如以前的上工,川量,昆量的好。我刚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工资18块,一把卡尺一百多。

卡尺,大多都是带表的,有:“双向防震的”,就是两个齿轮上装有游丝,就是细如发丝的盘簧。所以大部分故障都是盘簧松掉了,造成的原因无外乎掉地上了,铁削卡死了。要是那细如发丝的盘簧乱了,断掉了,只能拆旧的换了。一般都是清洗干净重新装回去就行了,关键的是装的时候要把两个盘簧带上“劲”。把表盘顺时针扭一下,用尖镊子把右边的齿轮向下拨动,然后再扭正,使得两个齿轮卡在齿条上的时候,两个盘簧带上劲。还有就是卡脚质量不行,太软,没有淬火,用的久了会磨损掉。我都是把卡尺脚放在铁砧子上,榔头敲击,让脚延展变形,然后修整,用旧的一个硬度仪的标准测块(旧的刚好上边有密密麻麻的小点,藏研磨膏),抹上研磨膏研亮,灯光下检测无缝隙即可。

千分尺:大多是刻度不对零,测头是硬质合金倒不会磨损。拆下拧把,(盒子里有厂家配套的专用扳手),从丝杆后边的孔里,用个小杆冲掉丝杆和刻度桶,重新安装即可。刻度桶后边的内螺纹那个堵塞,是紧配和上去的,敲击可以调整刻度露出来多或少的情况。还有就是千分尺用的时候变“沉”,拧不动。大多是夹进去了铁削污物你,尤其是铝销。拆开,超声波清洗,清理。涂油装回去还是拧不动,那就麻烦了。我是用研磨膏(W7)涂在丝杆上,研松了为止,哪一段紧,就研那一段。一定是极细小的销弄不出来,粘在了上边,研是下策。

百分表,千分表;明天有时间了再说。抛砖引玉!

网友A:
修,我16W的机器,都不修,你跟我说修量具?卡尺有必要修吗,我以前两台硬轨机,都是油管断了没管,磨损了导轨,一台卖了废品,一台,工人说要修好,我修了四个半月,腰都 累断了,根本没有修的必要,
我的破车都 不修,发动机坏了,换个新的发动机,变速箱坏了换变速箱,,一台国产1.5的发动机现在3500-6000左右,有必要修吗,一台国产手动变速箱,900-1800左右,还是全新机,根本没必要修
再说量具,卡尺在200-600左右,没必要修,丢了就行了,有修的时间,赚了1000了

网友(点评):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我16W的机器,都不修,你跟我说修量具?卡尺有必要修吗,我以前两台硬轨机,都是油管断了没管,磨损了 ...

看到您的点评,突然想到一个故事:说,一块钱硬币掉地上了,李嘉诚不必弯腰捡起来,因为捡起来的时间段,他能赚更多的钱,从经济上来看,捡起来不划算。但他会叫司机给捡起来,然后吹干净放在钱夹里,顺便拿出十块钱小费给司机。曰;一块钱在他手里周转起来就能像滚雪球一下的效应。哈哈,纯属段子。
我想说的是;人人都要有低碳生活的理念,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也许您走在公司的路上,路边水沟里,发现一颗螺丝刚好你所维修的设备上需要,你费力费事费时地弄出来,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不如去库房拿一颗。但是那颗螺丝沉睡在水沟里,时间长了锈蚀,造成地下水污染,最后我们还要饮用。再者说;卡尺本身都是金属,是不可再生性资源,地球上就那么多。等到您的孙子的孙子当老板,开黑工厂的时候,想买金属材料,没有了!谁浪费完了?他会不会骂你?

网友(点评):
听老师傅说过好像以前苏修就是这样的,多少产品就配相应的量具,用完就扔,不维修。

网友:
量具维修,看来老沈啥都要管啊。

我也搞过计量,以前国企时在计量室呆过。主要搞测试,没事也修三大尺。维修量具其实很有意思,几个维修的一起经常比手工功夫,特别是遇到一些难度大的。

网友(点评):
刚上班时,经常去计量、量具室闲聊,看的多了

网友(点评):
国企计量室,绝对是顶尖的工作岗位啊!看来家里有人

网友(点评):
纯属运气。大学是测控专业,在车间实习是刺头,又碰上计量室的倒霉蛋犯错误,于是我们岗位对调,那小子去车间打螺丝了,哈哈。

网友(点评):
计量室的环境真的是好,也确实如你所说都是关系户。

网友(点评):
我们的那个年代,计量室都是红松木地板。计量室白大褂工作服,白手套,换拖鞋。后来第一个装上了窗式空调,厂办,党办都没有

网友(点评):
是的,白大褂穿起,象医生一样。有一次一民工手划破了,看我们这边穿白大褂的,直接走过来说医生帮我消下毒包一下,张孃孃笑得不行。

网友(点评):
计量室仪器比较精密,需恒温和防震,都建在远离车间的地方。我们属二级计量站资质,单独小楼,技术部也在楼里。技术部听说楼里来了一大学生,经常让我去帮忙描图制图,从此练得一手好的仿宋体。哈哈,说起往事感叹多

网友(点评):
好相似的经历啊!学校毕业后也是被技术部的小姐姐调戏,经常叫帮忙描图,撕图的

楼主:
百分表,一般不会坏。出现的故障都是不小心跌落,摔坏了伸缩测杆。只需拆下来,在花岗岩平台上滚动,找出高点,用木榔头校直即可,必要时,可以400号的金相砂纸抛光,涂油试装。一般我们都可以使用了。还有一种情况;做产品的检验员,计件的。每天需要重复多次使用,而且是计件的,需要表针快速反应。他们会拿来说表不准了。其实是表针反应慢了,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就是表内拉,弹两个簧没有“劲”了。我一般会打开后盖,拆卸拉簧,裁剪一段。裁剪那头多出一圈,卡在九十度铁板角,锤击,就会重新出现一个环挂头。杠杆表:杠杆表表针靠细如发丝的游丝盘簧回零。还有就是一种是细细(0.1X0.3长30左右)弹性钢丝,拨动摆轮摆动表针。拆开后只需扭转一下角度,加大扭力即可。

网友(点评):
我一年用坏10-15个,一月一个是正常,坏了就丢,如有心情修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闲下来,你东拼西凑修好一把两把的也是一个休闲活动

楼主:
当你知道了千分尺刻度桶后边的堵头可以敲击前后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天马行空了。直接锯掉前测头,挫平,打孔,装一个滚针,就成了《孔壁千分尺》。凡此种种。

网友:
以前质量好的是哈量和成量,其他的都差点,后来估计是哈量成量的人出来自己搞小作坊,质量也下来了。

卡尺不是整体淬火的,为了后面调整和维修留有软点来敲打校正,内外卡的根部处是我们说的软点。这些是老工艺。后面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了,估计这些工艺都省了。

网友(点评):
过去直接用卡尺画线,白烟直冒也没事。是的,起码卡脚得有硬度吧?为了便宜,直接省了一道淬火的工序

网友:
量具用一段时间都会拿到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标定,量具修复后不需要重新标定吗?

网友(点评):
也会弄几个,糊弄糊弄的。他们的技术还不如我呢,就是有资质,贴一张小纸片,20块钱。

网友:
"...我是用研磨膏(W7)涂在丝杆上,研松了为止,哪一段紧,就研那一段。一定是极细小的销弄不出来,粘在了上边,研是下策。"这个千万注意:研了以后一定要清洗干净,否则时间一长尺就废了哈。

网友:
卡尺和千分尺,只要在干净的环境里使用,是不容易坏的,用完及时清洁干净、涂上油或者凡士林再放回盒子里,常见的都是有油污、铁屑之类进去了,游标卡尺里有个小铜垫片,如果量程靠近极限了就容易掉出来。现场很多操作,拿尺当夹具或者工具敲,就很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量具和以前不能比,以前的镀铬游标卡尺人走尺还在,现在的用三年就磨损了。

网友:
现在的量具质量真的是太差了,我们现场百分表一年至少得换50块。。。。这用的还是国内大厂的。。。。有次需要指导道现场做静平衡试验,用过三丰的后再也不想用国产的了。。。

网友:
看到这贴想起我刚入行第一份绘图员的工作,跟二次元三次元在一个屋里,空调开得冷。因为活不多,就让我兼管量具,倒没有老沈修得这么细。表盘卡尺会修,都是自己拆开研究的,就是装的时候那个轮子要用个针给它上点劲,消齿隙的。千分表和千分尺没有怎么修过,但是内径千分表都是我调配的,主要是生产线工人用的东西坏得多,一是使用频率高,二是环境差,三是用得相对粗暴。还有气动量仪也学会调了,这是厂家来人教过的。二次元三次元我也跟着学会用了,知道如何计算空间交线,空间交点,角度,如何投影等,还研究编程让它自动跑。有些三次元测量员没有空间几何概念,一辈子只会测些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