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前边加装矿泉水瓶子,吹出来的风凉?

楼主(2024-06-15):
网上看到一个什么保送生,“发明”在电风扇前边加装矿泉水瓶子,吹出来的风凉了许多。论坛里的大家看看,能行吗?都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小的时候,到时拔过自行车的气门芯,轮胎里的压缩气体快速喷出,冬天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冰霜的。

热点讨论

热点讨论

网友:
网上看到了,有人实测温度下降了0.3℃,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用吧

网友(点评):
电子温度计?体感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怎么测试的?

网友(点评):
那个人在风扇前面放了温度计,没有瓶子和加了瓶子都测了一下温度,相差0.3,但是说到人的体感,可能是不一样,风速肯定快了。

网友:
这种是可行的,只是这种风扇加可乐瓶子的方案是几年前都看到过的。

网友(点评):
压力够吗?流速够吗?怀疑。再者,第一反应:守恒啊!热量还在屋子里的啊?

网友:
空气流速快了,蒸发就快了,体感肯定凉快些。

网友:
理论上肯定有效果,只不过有多少效果,有待考证

网友(点评):
要是在墙外边,弄个压缩机,塑料瓶改成紫铜的、、、、编不下去了,脑袋有病才这样干

网友:
吹口哨出气是凉的   哈气是热的

网友:
肯定不行,要真行,谁还用空调

网友:
这个就相当与你把风扇的档位从三档调到了3.5档嘛,
风量还是一样,口径小了,只有流速增大才能满足质量守恒。

网友:
你在研究物理,
别人在吸引流量。

网友A:
找个方案多少年了都,这还能算是什么发明啊。我最早看到这种方案是国外穷地方那边没有电,想要给屋子里降温,用的就是矿泉水瓶子剪开底部插进去。多做一些,效果还是有的。去B站搜了下,一堆视频。

网友(点评):
好像三哥那边用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方案多少年了都,这还能算是什么发明啊。我最早看到这种方案是国外穷地方那边没有电,想要给屋子里降温 ...

生态空调”的理论依据是“焦耳—汤姆逊系数”(也称节流膨胀效应)。
1852年,焦耳和汤姆逊设计了一个节流膨胀实验,使气体在一个绝热的圆筒中由给定的高压经过多孔塞(如棉花、软木塞等)缓慢地向低压膨胀。多孔塞两边的压差维持恒定。膨胀达稳态后,测量膨胀后气体的温度通常会变冷(氢和氦除外)。空调、冰箱等制冷设施都是利用节流膨胀原理制成。
“风从塑料瓶敞口向小口一端流动的过程中,空气受到挤压后从小孔中释放,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型的节流膨胀,会引起空气气温的降低。”
但是,不同地方的风速情况不一样,不一定能够发生充足的节流效应,温度降低不会太明显,反而有可能会因为板材的隔绝减少了空气的流通。
“如果这个设备有充足的降温效果,自然会形成批量化、商业化的生产,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

以上是网上看到直接复制的

网友:
看过一个非洲纪录片 有人用酒瓶砌墙建房子 小口向内  年代久远记不清了

网友:
压力够大,搞个飞机上用的那个空调管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