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打孔安装

楼主(2024-06-15):
150mm的大理石上一般打多大的沉头孔合适用于安装* b! n+ d1 x% v

网友:
安装什么?

网友:
只要打孔工具适应,大小没有限制。具体应根据螺丝的规格、石材的承重能力、美观度以及安装方式等多个因素来确定孔径大小和位置。同时,在打孔过程中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打孔工具、准确测量定位以及控制打孔速度和力度等事项。

网友:
大理石 一般都是镶  套    在哪来锁   不然 设备上用 容易 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