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怎么学

楼主(2024-06-15):
完全不懂设计,在工作之余找点教程学学。但是目前找到的培训机构的录播课真的很烂,很多东西都是一笔带过,而且逻辑很混乱,全程被学员带着走,一节课下来都不知道讲了什么。感觉讲课的老师也是被培训出来的半吊子。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教程。从基础的材料及处理到设计计算选型的全过程都有的那种

网友:
跟着大学课程表学习

网友:
SOLIDWORKS软件怎么样,如果软件很熟练了,可以看看前桥教育的非标自动化设计课程,宣言老师的课,他的项目案例讲解的非常不错,能学到不少干货,如果solidwokks不熟练就先看软件教程,包括钣金,焊件,工程图,装配这几个模块,有兴趣的话动画制作,有限元分析也可以学学,软件熟练了,再去学设计结构原理,主要就是传动这块,另外标准件选型计算也要学,这些搞懂了,就直接找家公司直接上手做项目,三个项目做成功了,那么恭喜你入门非标自动化设计了,以后的路技术能升级到哪一步,看你的悟性和坚持了。

网友(点评):
软件没问题,目前够用,遇到不会的再去找教程就是了。主要是设计相关的东西不知道需要学到什么程度才够用

网友:
上面以为说的跟这根本就不是机械设计,纯粹的现在搭积木。
想学习设计很简单,把大学课程搬出来,从理论力学开始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锻炼力学,接触力学等等等等,学力学的同时学英语,学高等数学,你不会解微分方程怎么可能学好力学。
然后学材料,你设计机器,你不懂材料,你设计个屁呀。
公差什么的要与加工工艺一起去,因为公差与加工工艺是密不可分的。

网友(点评):
非标设计几个研究材料 只要了解基础属性就好了 都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点评):
感觉学校的跟工作用的不是一回事,学校学的太深,适合做研发,大部分设计工作感觉都只是用到点皮毛。也可能我接触不到技术力强的工作。现在想学了找工作但是找不到靠谱的课,也不知道需要学到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你不是在学校或者科研所,可以慢慢研究材料,非标就是搭积木,交期很紧,强度计算都不一定要选型计算有时候都忽掉了,还材料工艺,你这不适合搞非标啊,适合大学或者研究所

网友(点评):
教材至少要大概的学学。最起码知道去那本书查资料。书上都有基本的设计规范和原则的。比如轴和轴承怎么配置。螺栓和螺钉孔怎么打。公差和配合是怎么回事。尺寸怎么标注,公差怎么选择。等等

网友:
设计是一门很强实践的工作,初学设计 可以先看理论力学同时对身边的设备 小机构等可以仔细观察。如果条件容许亲自拆卸。

自行车的的单向轴承结构和机架焊接 工厂用的 钻孔攻牙机 比如装卸钻头的弹簧夹如何可以锁死钻头 等等。其实都可以通过理论力学解释,带着实际问题找理论解释 学的更深。举一反三 还有CNC换刀库凸轮机构。

这样逐步的有了入门 再系统的 学习 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 各种机构 传动 以及设计理念等等

网友:
去找找大学课程,然后买本书,工作上用到的,书上都有讲;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记得说要选型联轴器,我说这玩意怎么选型,不就两头轴孔对得上不就行了?书上都没讲,网上资料一大堆,都不知道怎么学习,后来还是按照凌科的手册学会了联轴器的选型计算;

偶然的机会,翻课本找啥资料来着,看到书上有讲联轴器的选型,原来我学过,我忘了而已,后来我就时不时翻书,其实也记不住,只是留个印象,后期遇到问题就知道上哪里找,网上资料大把,但是课本是信息的集中地,

网友:
有时间可以看看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

网友:
想知道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网友(点评):
机械类的,时间久了,学的都忘记了。而且感觉学校学的太复杂了,工作好多用不到

网友(点评):
学机械专业的,搞设计应该没问题,多做项目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专科学校,毕业好几年了,在学校基本都在玩,专业的东西没学多少,学的也基本上全忘了,现在只能重新学。玩了几年,这两年才考虑到职业规划问题。但是已经完全没头绪了。很惭愧

网友:
多做项目

网友:
细看、常练、去现场
http://www.cmiw.cn/thread-1071117-1-1.html
常进本论坛进行学习交流;
搜机械设计,有很多帖子

网友A:
把大学课本再温习一遍,机械设计手册看一遍,另外一些国外的样本上都会讲解如何计算和选用的产品的资料,

补充内容 (2024-6-18 08:23):
短期内挑和工作密切的看,长期来说全看,例如我目前在做氦检设备把氦检相关学习了,有余力的情况下把真空镀膜类和真空热处理的设备也看了,收益颇丰.

网友(点评):
全看?是不是需要分个主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学课本再温习一遍,机械设计手册看一遍,另外一些国外的样本上都会讲解如何计算和选用的产品的资料,

...

可以先把谭庆昌教授讲的机械设计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