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6-15):
如图,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拉错线了呗

网友:
我猜807.8是实际的,790是修改,需要790,但某些原因这个数是807.8,不符合,就用了修改

网友(点评):
请叫我:夏洛克·福尔摩斯

网友:
一个自动生成的,一个是手动输入

网友:
尺寸覆盖吧。

网友:
从习惯上看,原来图面上已经有一个尺寸,只是由手动输入,后来对模型进行修改后,再拉一个由电脑自动生成的标注值尺寸。

楼主:
807是之前标注的,790是后来标注的,说明下:807原来标注的时候也是790,后来打开软件后显示807,所以一看不对,就又重新标注了一下。这才出现了上面两种尺寸,一开始我没说明白,发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变成80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