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一题

楼主(2024-06-15):
如题:上面是题目,下面是仿真结果,非常准确。服了。

题目

题目

结果

结果

楼主:
其实,网格没必要这么密集,小方块也可以。因为外形很方正。

结果

结果

网友A:
这种简单的形状肯定能模拟得比较准确啦,如果这都模拟不准,那这个软件也卖不掉呢
真正难仿真的是复杂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形状肯定能模拟得比较准确啦,如果这都模拟不准,那这个软件也卖不掉呢
真正难仿真的是复杂的结 ...

这个一点也不简,比如下面这张图,同样的工况做出来的结果是200多。而且这个网格画的更密。在没有解析解的情况下,你怎么判断哪一个结果更符合?

00

00

网友(点评):
我用Sw算出来也是这个结果,没得到书上的结果。

网友B:
确实是最简单的静力学,没有阻尼、接触、非线性、大变形。。。,边界条件也清晰。出现两次结果差异大,要做网格无关性验证,多次趋势一致才认为是合理结果。

网友C:
不懂就问,第2次网格为什么那样划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第2次网格为什么那样划分?

瞎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画。这就是这个老中医软件的牛逼之处。

网友D:
请问社友书的名字是?

网友:
这种去哪里学比较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社友书的名字是?

《材料力学教程》
单辉祖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最简单的静力学,没有阻尼、接触、非线性、大变形。。。,边界条件也清晰。出现两次结果差异大,要做 ...

我不清楚你划分难易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这个话题我没法跟你讨论。我觉得难度都一样,都是操作电脑求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是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的熟能生巧的工作,不是研究理论并不需要什么天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一点也不简,比如下面这张图,同样的工况做出来的结果是200多。而且这个网格画的更密。在没有解析解 ...

你要学会判断网格质量,你这网格这么弯网格看一眼就知道网格质量很差,那肯定结果不对啊。网格质量影响结果的计算!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力学教程》
单辉祖 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收到,谢谢啦

网友F:
因为这个题太标准了。材料数据很清晰,如果材料改成PC+ABS+20%玻纤呢,受理情况很清晰,如果实际上是一个人坐在这根梁上然后又起来这个过程呢,力并不是一下作用在物体上的是有时间的,而且受理面积是变化的。按这个情景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你也不知道分析的靠不靠谱,只能把分析的图片给大家展览然后默默地把材料厚度再增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学会判断网格质量,你这网格这么弯网格看一眼就知道网格质量很差,那肯定结果不对啊。网格质量影响结 ...

不是网格的问题,是约束的问题,约束改一样之后,这两种网格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这个题太标准了。材料数据很清晰,如果材料改成PC+ABS+20%玻纤呢,受理情况很清晰,如果实际上是一个 ...

你说的这个工况也属于简单工况,我用达朗贝尔原理把冲击转换成静载荷,或者直接用瞬态分析就行。
复合材料有点难搞,主要是需要很多实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