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件

楼主(2024-06-16):
大佬们,焊件型材有很多,应该怎么选择啊?还有型材材料一般都是什么呀,有专门的书籍学习吗?

网友:
一般角钢和方通比较常用,小机器用角钢,大机器用方通。

网友:
Q开头的都可以最常用的是Q235A、Q345B

网友(点评):
补充:Q开头的碳素结构钢

网友:
看设备吧,方管,角钢,槽钢,看机器的大小了

网友:
建议看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抄别人的

网友:
找一本钢结构设计手册看,或者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焊接手册,材料手册。。。

网友:
角钢、方钢、槽钢、C型钢、H型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建议看下焊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