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不涨紧

楼主(2024-06-16):
如图,这根同步带不涨紧的话。同步带是18齿的,那么需要两个带轮之间的距离正好是节距的整数倍吗?
比如5M的,现在带轮之间的距离是290,我在想是290好,还是290.5或者291好呢?或者289.5?
因为我看到过机器上这种手摇同步带传动,可以不用涨紧,我纠结的就是这个距离是正好节距的整数倍还是比这个略大一点?
如果略大一点大多少合适呢?
这个最好不要胡乱猜,凭主观感觉,真的搞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不用涨紧轮一般少两个齿。如果刚好,装都装不上,皮带不是说紧好,要有张紧力,宁松勿紧,松点能正常工作,紧了皮带坏,轴承坏,要正反传动,对精度有要求,一般不设涨紧轮,

网友:
一般同步带不张紧只能用于中心距很小的情况下,S5M带轮中心距290的话,同步带中心距应该291-292,方便拆装。其实不用张紧轮,可以把中心距做成可调的啊。

网友:
起码中心距是可调的,方面安装更换同步带。

网友A:
合格的设计,同步带都需要配上涨紧机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格的设计,同步带都需要配上涨紧机构哈

专业

网友:
同步带的中心距不是想用多少就用多少的,有可能没有卖的,需要问商家要一个尺寸表,然后往上面套,之前有个帖子说了同步带张紧的一个方法:http://www.cmiw.cn/thread-1071769-1-1.html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