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一头太短了

楼主(2024-06-16):
如图,这是怡和达的丝杆模型,它这个参数12是不可以变的,而我需要长度20,另外这个直径是15,我需要17;
滚珠丝杆轴径20,下图是我需要的轴径结构和参数
总不能把丝杆部分车成我想要的轴径和长度吧

网友:
怡合达丝杠可以出图定做,不过图纸标详细点,我上次跟他们定做,他妈的给了图纸都做错,又等了一周重做

网友:
随便找一个卖丝杆的,直接把图给卖丝杆的定做即可。

网友:
选型中可以变啊。不过我用的是米思米的。怡和达这批人员也是从米思米转过来的,这个选型窗口应该不会弄丢哈

网友A:
为啥左边还加推力轴承?

网友:
可以出图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左边还加推力轴承?

我也感觉有点奇怪,如果是为了控制温度引起的膨胀而使用两端固定的方式,一般不是两端都是角接触轴承吗?

网友:
给钱订做就可以

网友:
购买非标丝杆啊

网友:
找我啊,TBI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