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五金模怎么做出来

楼主(2024-06-16):
如图所示的一个产品结构,现在拿到的产品是塑胶件 壁厚2个mm,经理说开塑料模具成本比较高,想要换成五金模具做,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方式吗?用旋压模做出来主体然后再焊接短管吗,侧面的孔好不好做?

网友:
塑料一下子变成五金,成本先不谈,使用性能、重量这些的区别,评估过吗?
量大吗?如果量大,应该是塑料便宜吧。
量小,激光开料,开个简易拉伸模,焊旁边的水管

网友:
量大吗? 不大的话试试熔模铸造

网友:
经理说啥你都信,塑胶模居然比金属模贵?但凡有脑子,都不会信的,活该你当设计师。

网友:
量大的话,用钣金拉伸后再焊接短管

网友:
多少件,量少的话,3D打印;材料能选PLA,PLA+,PETG,ABS,金属;PLA材料能做到1-2毛钱一克,淘宝一大堆代打的。

网友:
五金模这个概念太模糊了。你这如果不想开塑胶模,那就冲压模了,再焊螺母。模具费会便宜些,但是产品单价肯定贵些。螺母这里最好改成个平台再焊的,没有斜面方向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