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杂谈(四)

楼主(2024-06-20):
密封圈的形状及用途(具体的压力范围取决于材料和设计在机构设计与选型时,对于密封圈需要能够满足从静态密封到动态密封、从低压到高压、从普通温度到极端温度环境中的不同需求,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长寿命:
1. O型圈:
应用:广泛用于静态和动态密封
适用压力:低压至高压(0-50 MPa)
2. V型圈:
应用:用于轴密封,能够自紧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35 MPa)
3. U型圈:
应用:多用于往复运动的密封装置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40 MPa)
4. Y型圈:
应用:用于液压缸和气缸的活塞和活塞杆密封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40 MPa)
5. X型圈:
应用: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密封性能,减少摩擦和磨损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30 MPa)
6. D型圈:
应用:主要用于平面静态密封
适用压力:低压至中压(0-20 MPa)
7. 方形圈:
应用:用于静态密封和旋转密封
适用压力:低压至中压(0-20 MPa)
8. 唇形密封圈(单唇、双唇):
应用:广泛用于轴和孔的动态密封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35 MPa)
9. 环形密封圈:
应用:常用于管道连接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30 MPa)
10. 波形密封圈:
应用:用于特殊密封要求的场合
适用压力:低压至中压(0-25 MPa)
11. 楔形密封圈:
应用:通常用于高压和高温环境
适用压力:高压(20-50 MPa)
12. L型圈:
应用:主要用于轴向和径向密封
适用压力:中压(0-25 MPa)
13. T型圈:
应用:适用于高压密封场合
适用压力:高压(20-50 MPa)
14. 梯形圈:
应用:用于需要特殊密封性能的场合
适用压力:中压至高压(0-35 MPa)
15. 弹簧增强密封圈:
应用:在密封圈内部加入弹簧,提供持续的密封力,适用于高压和低温场合
适用压力:高压(20-50 MPa)
16. 迷宫密封圈:
应用:通过多道密封结构实现密封,主要用于高速旋转设备
适用压力:低压至中压(0-25 MPa)
17.  各类防尘密封条:
应用:通过多道密封结构实现密封,主要用于各类门窗
适用压力:低压(0-1 MPa)

最后分享:某公司生产的十款汽车门密封条截面CAD:https://share.weiyun.com/505ZlluS

网友A:
大佬你好,我有个真空腔体,外部有根轴穿过腔体做上下运动,之间的密封用哪种密封圈好?O型还是U型还是其它?

网友(点评):
U型需要对称配置,效果肯定好于O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我有个真空腔体,外部有根轴穿过腔体做上下运动,之间的密封用哪种密封圈好?O型还是U型还是其它 ...

看真空度的要求和运动的速度。不同的圈有不同的线速度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我有个真空腔体,外部有根轴穿过腔体做上下运动,之间的密封用哪种密封圈好?O型还是U型还是其它 ...

你这是往复运动密封,O和U都可以,但是都要计算的。考虑工况,温度是否过高或者过低,以此决定材质。然后根据你的轴和槽算一下合适的内外径,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O型圈可能更容易损坏一些,更容易失效。

网友(点评):
要求一般,需要方便的地方用O型就可以。要求高U型,但需要对称配置,效果肯定好于O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真空度的要求和运动的速度。不同的圈有不同的线速度要求。

速度不快,做个压盖的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往复运动密封,O和U都可以,但是都要计算的。考虑工况,温度是否过高或者过低,以此决定材质。然后 ...

运动速度不快,几分钟一下腔体内做个压盖动作,温度零下50度,工况一般o型圈是不是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动速度不快,几分钟一下腔体内做个压盖动作,温度零下50度,工况一般o型圈是不是方便点

零下五十度只能选硅橡胶的了,那就硅胶O型圈,其他材质的低温会变硬,失去密封效果。

网友:
具体的尺寸可以查看GBT34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