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上料机构

楼主(2024-06-16):
需要一套交替上料机构,来满足设计需求。上网也搜了一下,多见如下机构。
因位置需求,交替机构要尽可能的窄(整幅机构、交替位置不超过120mm)。有谁设计过 此类机构,能否分享一下
我也在设计中,后续也会分享出来,

网友:
这种已经很窄了。。。。

网友A:
把二侧墙板置于皮带的内侧就可

网友(点评):
大侠,我更新的设计在“机械设计”那个子论坛里,麻烦帮我看看,有不妥之处,请指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侧墙板置于皮带的内侧就可

还是太大,我在设计中。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近期我会做必要的验证和实测。
交替的两个主体都要在一定规则的槽内运动。互相避位。

网友B:
非必要,不用做这种凸轮轨道。。。
你做两个气缸上下避开不很容易吗,A过来的时候,B下去,反之亦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太大,我在设计中。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近期我会做必要的验证和实测。
交替的两个主体都要在一定 ...

整幅机构、交替位置不超过120mm

工位什么尺寸?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的表达有误,是机构的整体宽度不超过120mm,交替的位置长度在150mm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太大,我在设计中。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近期我会做必要的验证和实测。
交替的两个主体都要在一定 ...

交替机构要尽可能的窄

意思是整机的长度=2个工位的长度+交替避让区的长度,

想压缩交替区的长度?

交替区长度可以=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必要,不用做这种凸轮轨道。。。
你做两个气缸上下避开不很容易吗,A过来的时候,B下去,反之亦然

交替区→0

网友(点评):
是我理解错了,大佬

网友(点评):
我是渣渣不是大佬,相互交流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替区→0

估计你没见过,有气缸,任意位置都能换位置啊。。

网友(点评):
理解没错啊,用气缸,就可以不用交替区,交替区→0,整机长度=2个工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幅机构、交替位置不超过120mm

工位什么尺寸?

机构的整体宽度不超过120mm,交替的位置长度在150mm 左右。

恕我直言,两侧板之间的距离叫宽度,同步带长度方向叫长度。

所以宽度不是主要看你的工件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太大,我在设计中。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近期我会做必要的验证和实测。
交替的两个主体都要在一定 ...

为何交替的两个主体(这就叫工位吧)都要在槽里?

只有一个工位在槽里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交替的两个主体(这就叫工位吧)都要在槽里?

只有一个工位在槽里不行么?

我试过,只有一个工位在槽里也是可行的。为了两者在交叉时避位过高,特意将两个工位都放在槽里。
一个凹槽,一个凸槽。这样,两个导槽和正常槽位的落差不会过高,也减少驱动的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只有一个工位在槽里也是可行的。为了两者在交叉时避位过高,特意将两个工位都放在槽里。
一个凹 ...

前面刀大侠提的气缸方案,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刀大侠提的气缸方案,不行吗

应该可行的。
但对于使用频繁,运动较多,还是不用气缸为好。
有很多局限型。

网友:
这个上料机,有行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