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请教问题

楼主(2024-06-16):
现在设计一个设备遇到了有点问题,请教一下大佬。大致情况是,现在有3个直径35mm,高50mm的圆柱蜡烛相切摆放,现在需要把三个蜡烛取起来然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之前想过了用真空吸盘,但是因为有蜡烛芯,真空吸盘中间需要通气,不能避开蜡烛芯,再就是1个蜡烛重9克,三个蜡烛一起移动有点重。第二次想到了用爪子抓取,但是空间局促也否定了。第三次想到了用缝纫机的那种细针,通过气缸把几根针扎进蜡烛里面去,然后气缸收缩,蜡烛掉下来,问题的是这种极细的针怎么固定呢。或者说有什么参考呢,我也去拆了缝纫机固定的那个针,但是因为缝纫机的针不受力,所以没有参考的意义

网友:
1.三爪气动夹子,类似车床一样抱紧。2.尝试多组小的吸盘,避开蜡烛芯
3.如果允许扎孔,针式吸盘,但是我估计这玩意要扎比较深才行,正常来说客户应该不接受。

网友:
正常来说,吸盘最简单
1. 选择小尺寸吸盘,每个蜡烛用三个10mm或15mm直径小吸盘,避开中间蜡烛芯,定位准确即可;

2. 针式吸盘是穿刺方式扎入物料,但标准尺寸可能无法解决三个蜡烛同时抓取:

3. 可以参考囊式抓手AirGripper

网友:
仿形夹紧就行

网友:
做个三爪的仿形夹具,从三侧间隙伸下去,应该占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
没太理解是蜡烛中间有穿蜡烛芯的孔,还是蜡烛上面有个点燃的捻芯。如果不是孔是捻芯,可以自制一个吸盘。如果是孔可以用自锁吸盘

网友:
三爪仿形,加硅胶增加摩擦

网友:
三爪气缸仿形夹取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