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始点载荷怎么计算

楼主(2024-06-17):
求大佬指教,用液压螺母安装时,起始点载荷怎么计算,因为要算起始点压强

网友:
液压螺母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液压油缸直接对螺栓施加外力,使被施加力的螺栓在其弹性变形区内被拉长,螺栓拉长后旋紧液压螺母上的锁圈,这样螺栓就会被锁圈锁止在拉长的位置上。

    液压缸位于螺栓中轴线的位置,用于对螺栓进行轴向拉伸,实现螺栓需要的拉伸量。而正是螺栓的这种拉伸量决定了螺栓紧固所需的夹紧力。当液压螺母被加压后,螺栓受到拉伸,同时液压螺母和结合面紧贴。

    从而将螺栓的轴向形变锁住,也就是将剩余螺栓载荷锁在螺母里。很多连接面之间都配有密封垫。密封垫只有在连接面被压紧时才起作用,因此连接面始终保持被夹紧的状态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对螺栓施加的载荷与液压缸中的油压成正比关系,这样的设计能够非常精确地留住有效载荷。由于载荷直接施加在螺栓上,且所有作用力都用于螺栓拉长,因此载荷产生所需的空间可以达到最小。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
采用传感器技术对螺母的预应力的伸长量进行实际的测量更为可靠,一般选用中空螺旋安装超声波位移传感器对伸长量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