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某润滑点三个月的干油消耗量如何估算

楼主(2024-06-17):
请问某润滑点三个月的干油消耗量如何估算?
轴承的如何估算?
铜套的如何估算?
耗脂量能哪些参数有关?转速、压力?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介绍

这上面根本没有区分干稀润滑油,有可能更多是针对稀润滑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上面根本没有区分干稀润滑油,有可能更多是针对稀润滑油的

你仔细翻一下呢,这么可能没分,我发的截图是干油润滑系统的计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啥都有

网友:
选用定量分配器才能做到定量定时的润滑,才能有数据有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