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钣金外壳喷塑和喷漆

楼主(2024-06-17):
和喷塑相比,喷漆效果好、适应也强,但也贵,对吗?

网友A:
你哪里得到的信息,喷塑是静电喷,加温固化,这个耐磨,附着力强,漆能调更多的色,贵当然是喷塑贵,
喷漆表面可以做更漂亮,只适用于小件,

网友:
lz以前不是搞钣金的,是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B:
贵不了多少钱,效果差的很大,

喷塑不会掉皮,喷漆会掉皮,会长开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得到的信息,喷塑是静电喷,加温固化,这个耐磨,附着力强,漆能调更多的色,贵当然是喷塑贵,
喷漆 ...

有人报价喷漆比喷塑贵,而且还挺明显。

网友(点评):
是烤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不了多少钱,效果差的很大,

喷塑不会掉皮,喷漆会掉皮,会长开口子;

有人说钣金喷漆很少,大多数都是喷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报价喷漆比喷塑贵,而且还挺明显。

一般来说,是油漆贵,工艺更复杂;如果要达到ISO-12944标准要求的话,还要先冲砂保证表面清洁度及粗糙度;而且一般用的到油漆工艺的防腐要求比较高,实施的话至少需要3~4道涂装,周期约3~5天。

网友(点评):
嗯嗯,好的

网友(点评):
喷塑也要喷砂,,,,

网友(点评):
钣金厂喷塑的话一般前处理就是除油、磷化。

网友(点评):
冲砂的话薄钣金其实并不太实用,容易变形。

网友:
单纯字面意思,喷塑贵, 喷漆也有好几种,主要看你对外观的要求

网友:
好的磁漆比喷塑贵,好的塑粉比喷漆贵。
喷漆要做好周期确实比喷塑长。因为要喷3-4遍,中间还需要人工打磨。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
油漆分好多种,一般来说聚氨酯的油漆要贵一些,国外品牌的要更贵。

网友:
喷漆肯定是贵一些的,喷漆主要存在几个问题,一个是材料利用率低,喷出去的油雾回收率只有30%,喷粉或者叫喷塑可以回收90%,还有一个就是喷漆产生的漆渣在我们这里大概处理需要3000-4000一吨,你回收的少意味这处理成本大大提高!所以一般现在中小零件用喷粉的多,大型的室外用的设备喷漆的多!

网友(2024-09-20):
江苏这边喷塑比喷漆便宜,环保原因。

网友:
我们这喷塑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