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架子是否能承受9T ?

楼主(2024-06-17):
给设备设计了一个支撑架子,设备重量9T。该设备要放置在图中蓝色面上,通过螺栓连接,最外围螺纹孔间距是3940x1156.
架子用的是20#b槽钢。因为空间关系,支撑部位只能做成凸出来一块,中间无法连起来,并在下方都立了一根槽钢。

因为以前没做过承重这么大的架子,怕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导致结构有问题,所以想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PS:也不知道光看图能不能分析出来,若不行我再重新开贴把图纸附上

网友A:
第一感觉,真扯淡

网友:
上有限元算一算

网友B:
这个筋加的 给我一种干土木的感觉,哥们 咱有焊枪的呀,你这是何意啊

网友C:
支架撑子没看到有吊耳,那起吊时是吊设备上自带的吊耳?如果支架撑子只是做支撑效果,那C20的截面是可以承受住9T的。另外为什么最高处要做一圈?有这个材料不如做到螺栓连接的那个面上或者直接删掉。

网友D:
你直接sw加个6t的重力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支撑肯定没问题,材料可以受压,为什么不用方管?用方管会更好,槽钢受力敞开的两边会内翻,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
而且你要装螺栓的点上方有一圈槽钢挡着,你确定产品能装上去?

网友:
结构不合理。蓝色块太单薄了,再4个蓝色块平面度难搞。

网友F:
安装机器的4根柱子为啥不用方管?在方管顶部加焊厚板跟机器连接这样不好吗?

网友G:
这种结构最好用H型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架撑子没看到有吊耳,那起吊时是吊设备上自带的吊耳?如果支架撑子只是做支撑效果,那C20的截面是可以承 ...

这个一圈嘛,也算是一个客户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筋加的 给我一种干土木的感觉,哥们 咱有焊枪的呀,你这是何意啊

害怕,谨慎点,防止抖动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要装螺栓的点上方有一圈槽钢挡着,你确定产品能装上去?

顶上那一圈是设备安装完后再焊,包在里面。

网友(点评):
你考虑过设备如何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真扯淡

第一步就需要先扯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撑肯定没问题,材料可以受压,为什么不用方管?用方管会更好,槽钢受力敞开的两边会内翻,这个怎么解决? ...

好的,我再认真思考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机器的4根柱子为啥不用方管?在方管顶部加焊厚板跟机器连接这样不好吗?

emmm,好建议,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结构最好用H型钢

H型钢平时基本用不到,所以没考虑,。那我先跟工厂问问材料的事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上那一圈是设备安装完后再焊,包在里面。

为什么要焊,不可以栓接吗,焊起来客户现场不是不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焊,不可以栓接吗,焊起来客户现场不是不好拆了。

这个正常也不拆,客户对这块没要求

网友:
干嘛不用20的方管焊个井字型的,外人一看就像小孩子玩泥沙

网友H:
设备安装平面有精度要求吗?没法加工吧。另外用H型钢或者方钢会好一点

网友:
给人的感觉是主次不分。你最好把设备的外形画上,便于大家理解

网友:
联接位置加些筋,九吨不重,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I:
如果必须用槽钢的话,应该把两根槽钢对成矩形截面,那样两个方向都能承受更大的弯矩。
不知道上面的矩形框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sw加个6t的重力看看不就知道了

9t,你加6t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必须用槽钢的话,应该把两根槽钢对成矩形截面,那样两个方向都能承受更大的弯矩。
不知道上面的矩形框 ...

这倒是,我再调整看看。顶上那一圈等设备安完后再焊起来,相当于围起来,这块没特殊要求,就直接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备安装平面有精度要求吗?没法加工吧。另外用H型钢或者方钢会好一点

您指的没法加工是焊接后变形量太大吗

网友:
工字钢或者方管更靠谱点

网友J:
从图示看
1、9T作用在四个支点上,每个支点受力9/4=2.25T
2、查手册20槽钢的截面为 热轧普通20号槽钢(GB707-65)截面积S=3283平方毫米
3、受压时应力σ = F / A=22500N/3283mm²=6.8Mpa
以上是静载荷下的受压应力,仅供参考,其余工况自行判断。

网友:
肯定不行的。。。。。。因为9吨或以上,必须用铸铁件,钢件是弹性件,会变形的。铸件就不会。

网友K:
额,9t重量均布?有没有动作啊,晃不晃啊

网友:
看你啥设备,你如果是一台机床那肯定不行

网友L:
如果只是静载荷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横向力或者振动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9t重量均布?有没有动作啊,晃不晃啊

一个冷却罐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图示看
1、9T作用在四个支点上,每个支点受力9/4=2.25T
2、查手册20槽钢的截面为 热轧普通20号槽钢(GB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是静载荷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横向力或者振动有点悬。

类似卧式换热器

网友M:
亲戚家是卖槽钢的吗,为啥非要用槽钢,这么不经济的型材。建议调整成H型钢,包括你支撑那里,类似这张图我看你这个只有7吨,支撑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柱支撑,考虑长细比,1:10以内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亲戚家是卖槽钢的吗,为啥非要用槽钢,这么不经济的型材。建议调整成H型钢,包括你支撑那里,类似这张图我 ...

工厂老板喊的槽钢。这个7T,您的意思是只能承受7T吗。我需要承受9T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老板喊的槽钢。这个7T,您的意思是只能承受7T吗。我需要承受9T呢。

我这个节点,横向跨距8米,纵向6米,4个节点承载10吨左右,基本上可以算均布负载

网友:
无法吊装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从图示看
1、9T作用在四个支点上,每个支点受力9/4=2.25T
2、查手册20槽钢的截面为 热轧普通20号槽钢(GB ...

没你这么算的,算柱怎么能用压应力计算呢?
应该计算立柱稳定性,具体怎么算我就不说了,查机械手册去吧,这个立柱由于压力在外侧,很明显会收到一个弯矩,在这里采用受静载荷梁的内力及变位计算公式中的悬臂梁的内力及变位计算公式计算,弯矩是已知的,用弯矩乘以截面系数即可知道立柱所受弯曲应力是多少,在这我就不理算了,具体数值机械手册里面都有,四个立柱的话需要乘一个1.25倍的安全系数,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

悬臂梁的内力及变位计算公式

悬臂梁的内力及变位计算公式

热轧槽钢的各项理论数值

热轧槽钢的各项理论数值

网友:
方管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你这么算的,算柱怎么能用压应力计算呢?
应该计算立柱稳定性,具体怎么算我就不说了,查机械手册去吧 ...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标上尺寸,有空让大神用SW给你验算一下

网友O:
每个支腿受力按2.5吨计算,截面选的槽钢20B,按图中所示尺寸建模后进行SW静应力分析,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尺寸示意图

尺寸示意图

位移分析图

位移分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每个支腿受力按2.5吨计算,截面选的槽钢20B,按图中所示尺寸建模后进行SW静应力分析,不知道对不对,供参考 ...

谢谢,有心了,但是我看你力总数是10000N,是不是少了个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心了,但是我看你力总数是10000N,是不是少了个0

哈哈哈,眼力不错哇!还真是少输了一个零

网友O:
重新搞了一下,加固了一下结构,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结构尺寸示意图

结构尺寸示意图

静态位移示意图

静态位移示意图

静态节应力示意图

静态节应力示意图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O:
重新搞了一下,加固了一下结构,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大佬,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