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检测机的问题

楼主(2024-06-17):
公司做了一台螺纹检测设备,测试固定工件M4的孔,深度大概12MM,现在问题是每次检测十几个物料以后,通规表面会附着铁屑,很难处理,毛刷也刷不掉,这个铁屑太多了还会把后面工件的牙挤坏,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清理

网友:
应该是磁力吸附了。我的想法是搞个高速螺旋风道,类似膛线一样的,高速气流在里面转,外面带消磁线圈更好。测一个吹一下,采用通过式的效率高。

网友A:
用压缩空气吹,测前吹螺孔,测后吹量规。

网友(点评):
有效果,但时间长了后会有少量残留,要作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缩空气吹,测前吹螺孔,测后吹量规。

现在就是这样,没有效果

网友(点评):
退磁有效果吗?

网友:
方法太多了,就是需要成本
汽车发动机工厂的生产线,有中间清洗机,有最终清洗机
你这个零件,如果产量大,按道理是需要上清洗机的。测量前清洗干净。

网友:
高压清洗机清洗工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没有效果

还没有测试退磁

网友(2025-02-13):
高速风扇,短视频上都有吹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