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齿轮之间或者齿轮齿条配合的时候端面要错开一小块

楼主(2024-06-17):
为什么齿轮之间或者齿轮齿条配合的时候端面要错开一小块,类似于这样,求老师傅解惑。

网友:
不明白你要表达什么?也许是主从动齿宽不相等!

网友:
不是错开,而是小齿轮或者说齿数少的那个,两端必须高出来。

网友A:
小齿轮的宽度设计得更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安装便利与接触线长度保证:
当大小齿轮的宽度相同时,在装配过程中,两个齿轮难免会有轴向的“错位”,这会导致实际接触线长度小于齿宽,影响传动效果。
如果将小齿轮的齿宽设计得比大齿轮宽一些,可以确保接触线长度至少等于大齿轮的齿宽,从而不会减少接触线长度,保证了传动的稳定性和效率。
齿面接触强度和齿面弯曲强度的考虑:
接触强度是指齿轮表面在传递力矩时,齿面接触区域所承受的最高压力。增加小齿轮的宽度有助于分散齿面上的接触压力,避免齿面疲劳。
齿面弯曲强度是指齿面在传递负载时产生弯曲应力的极限承载能力。如果小齿轮的宽度过窄,可能会导致齿面产生过高的弯曲应力,从而影响齿轮传动的精度和效率。
尺寸、体积和重量的优化:
由于小齿轮的直径较小,因此在增大其齿宽时,相对于大齿轮来说,增大的尺寸、体积和重量都是最小的,这样设计更加经济、合理。
设计准则的遵循:
在齿轮设计中,需要遵循一些设计准则,如统一模数化设计、正确选择齿轮类型、合理设计齿数、确定齿轮轴距、切向力计算、齿轮材料选择和提高齿面硬度等。将小齿轮设计得更宽,可以更好地满足这些设计准则,确保齿轮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小齿轮的宽度设计得更大,主要是为了在安装时保证接触线长度、提高齿面接触强度和齿面弯曲强度、优化尺寸、体积和重量,以及更好地遵循齿轮设计准则。这些设计考虑有助于提高齿轮传动的稳定性、效率和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宽度设计得更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安装便利与接触线长度保证:

有些东西可以直接问A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可以直接问AI

这就是你说的问AI,结果AI分不清齿宽和齿厚的区别,直接把齿厚当成了齿宽,并得出了增加齿宽可以提高重合度的结果,懂得人当然不会上当,不懂的怎么办,信还是不信。

网友(点评):
是我说的,又不是我设计的AI。这东西就是个辅助手段,还得自己判断

楼主:
图没上传成功,稍后就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没上传成功,稍后就来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宽度设计得更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安装便利与接触线长度保证:

螺旋伞齿也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宽度设计得更大,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安装便利与接触线长度保证:

感谢大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