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上料机构设计

楼主(2024-06-17):
因空间有限,设计一款交替上料机构。设计要求:工装含产品约150克交替行程(两个位置最大距离点)约250mm
交替时间控制在2秒内,计划驱动采用86步进电机(或缸径为32的无杆气缸)

如图所示,方案是否可行。请论坛的大侠提出改善意见和您认为的不足和顾虑。谢谢!

网友A:
看到你这个结构,想起15年做的一个设备,我是用气缸横移的,我那个上下行程比你这个大,导向槽的形状和你的差不多,具体尺寸不一样,我那个只是用来循环搬运用的,要求不高,所以基本能用。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有噪音,根本原因就是导向槽变向的地方曲率太大,速度快了冲击比较大,你的产品放在上面都可能被抖起来。可以参考下凸轮机构,把曲率尽量减小,这样运行起来会比较丝滑。

网友:
这种交替工位应该是有成熟的模型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这个结构,想起15年做的一个设备,我是用气缸横移的,我那个上下行程比你这个大,导向槽的形状和你的 ...

您好,感谢你的回复。你所说的曲率,是不是凹凸面相对于正常位置的上升或下降的夹角吧。
如图所示的:13.65°吧。这个角度,应该不大。

网友(点评):
伺服的 爬坡可以减速 稍微好一点

网友B:
约250mm  交替时间控制在2秒内 直线驱动要丝杆+伺服

至于直线凸轮槽 建议曲线要做成 修正正弦曲线,可以让加速度比较小 就没有冲击

网友C:
最好不用无杆气缸,那玩意不靠谱,里面的磁铁有掉的风险,,,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无杆气缸,那玩意不靠谱,里面的磁铁有掉的风险,,,不稳

你过载了吧?

网友:
产品如何固定在工装里面,会不会起飞?

网友(点评):
不会起飞,一、产品放置后,有夹具夹紧。夹紧的目的,不仅可以防止起飞,更重要的作用是定位。二、产品很轻,2-3克。

网友:
弄一个这样的斜视图看看

网友D:
看了你的图,避让的H并不大,我还是坚持在你上个帖子的意见,

与其(+H/2,-H/2), 不如(0,-H)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图,避让的H并不大,我还是坚持在你上个帖子的意见,

与其(+H/2,-H/2), 不如(0,-H)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随动器在导槽内的上升或下降的H/2(10mm)不大,和爬升或下滑的斜角(13.65°)也不大。
采用两侧上下结构,一是为了协调、二是因为美观。
不准备用无杆气缸的原因:一是,无杆气缸的噪音相对大,二是,感觉这类快速往复,使用频率较高的位置
无杆气缸的有点不靠谱,不堪重任。

网友:
很好的设计

网友:
建议凸轮槽部分不要直接做在底座上, 最好能做成可装配结构, 万一不合适便于修改.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我考虑一下。

网友E:
看了下, 其实没必要做全长的凸轮槽, 前后段搞个楔形块挡下就好了. 弹簧拉紧滑块. 楔形块高度可调, 这样加工装配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 其实没必要做全长的凸轮槽, 前后段搞个楔形块挡下就好了. 弹簧拉紧滑块. 楔形块高度可调, 这样加工 ...

来回读了你说的这段话,还是没有想的太明白,能画个简单的草图示意一下吗?
感谢。

网友(点评):
我感觉他的意思是,凸轮槽单独做成一个零件用螺栓固定在底座上,可拆卸的。后面如果发现凸轮槽有问题还可以拆下来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点评):
你回的是15#的建议。不是1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约250mm  交替时间控制在2秒内 直线驱动要丝杆+伺服

至于直线凸轮槽 建议曲线要做成 修正正弦曲线,可以 ...

lz确认一下参数,节拍是2S,250mm来回就是500mm,气缸搞定这个速度没问题。

用气缸肯定是最省的,也是最考验人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考验人,怎么讲?请明说。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

两个L板,还是偏载,lz如何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L板,还是偏载,lz如何考虑的?

感谢你的关注和回复。是的,是有点偏载,故在设计中增加了三角块和L型支撑块,可能会好一下。
本身L板内还有定位销,也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没有用无杆气缸,担心使用频率太高,噪音大。后期客户要求再改善,就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和回复。是的,是有点偏载,故在设计中增加了三角块和L型支撑块,可能会好一下。
本身L板内 ...

你认为无杆气缸的主要噪音来源是什么?

网友(点评):
噪音一搬是频繁的来回切换的消音器的声音和金属件碰撞的声音。我也在尝试用无杆气缸,用它比较省事。还在该改设计。电机和气缸二者兼而有之。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确认一下参数,节拍是2S,250mm来回就是500mm,气缸搞定这个速度没问题。

用气缸肯定是最省的,也是 ...

这要看编程是不是你的工作范围?用什么来控制,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无杆气缸,那玩意不靠谱,里面的磁铁有掉的风险,,,不稳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你的回复。你所说的曲率,是不是凹凸面相对于正常位置的上升或下降的夹角吧。
如图所示的:13 ...

曲率是指转弯时的回转半径,也就是说,凸轮的路径应当尽可能用光滑的曲线,曲率要尽可能的大,这样可以实现平滑的转向。像火车轨道一样,转弯时弯道需要很大,如果太小的话火车会侧翻(动量冲击过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

牛逼!做成一体的!后续没法更换!分体做吧,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关注,怎么做成分体?两侧机构单独成型,然后装配成一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

lz以前做过沟槽,用过凸轮辊子吗?

采用的工艺如何?

网友(点评):
没有做过沟槽,第一次使用,这两天还在优化设计,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但做过简单的凸轮机构,用于裁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牛逼!做成一体的!后续没法更换!分体做吧,

层主的意思做成3体,甚至两个槽做成一样的,只不过安装方向颠倒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

两条同步带共享一个涨紧?

有没有考虑过,一条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层主的意思做成3体,甚至两个槽做成一样的,只不过安装方向颠倒而已。

两个槽,不如一个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我之所以由(0,H),改成(H/2,-H/2)。就是考虑避让的H(设计高度为20mm)并不大,
...

提一个构思,你两面共4条线轨保持不变,两面的上轨给一个工位,两面的下轨给一个工位,一个小门字,一个大门字。

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和回复。是的,是有点偏载,故在设计中增加了三角块和L型支撑块,可能会好一下。
本身L板内 ...

几g的东西搞这么厚重,惯量太大了。

有没考虑用钣金件做工位?

网友(点评):
因需要对产品进行测试,工装基本都是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条同步带共享一个涨紧?

有没有考虑过,一条同步带?

两条同步带的两端都是同轴,你来我往,共享一个涨紧,应该没有问题吧,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交替工位在两侧,怎么用一条同步带?

网友(点评):
你好,你发的这个空白信息是对我的设计表示无语吗?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还请提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一个构思,你两面共4条线轨保持不变,两面的上轨给一个工位,两面的下轨给一个工位,一个小门字,一个 ...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你所说的大小门,相当于两个倒扣的“U"字扣在一起,一大一小,对吧。
应该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两个工位是“L”,但对于机构我没有细想。
现在的设计还在优化。

网友I:
我发的怡和达案例库的截图,不知道为啥全部没有显示出来,咋都是空白WC

网友:
我觉得构思挺好的 如果工件很轻偏载不是问题的话 滚轮也都耐磨 问题应该不大,唯一担心两个同步带共用一个张紧轮有点别扭,一旦一条带松了也不好调整。感觉电机功率够用的话可以就用一条带子 齿形板一上一下斜对角分布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张紧的问题,我已经改了,看看这样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发的怡和达案例库的截图,不知道为啥全部没有显示出来,咋都是空白WC

图片需要点附件进行上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来回读了你说的这段话,还是没有想的太明白,能画个简单的草图示意一下吗?
感谢。

这样做的好处是后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改动斜楔的位置, 加工装配都方便, 缺点是接触的瞬间可能会有冲击.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最近一直在忙,没有及时回复你。谢谢你的建议。你这个方案应该也可行。但对于我这个来说,空间可能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的好处是后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改动斜楔的位置, 加工装配都方便, 缺点是接触的瞬间可能会有冲击 ...

你这是力封闭,lz是形封闭。

网友(2024-07-18):
lz最后如何确定方案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还记得,具体见下面回复。看看还有何建议和意见,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很紧凑

楼主:
方案基本定了。因某些原因,还没有开始加工。等出成品时,我会把这个项目,进行闭环处理。
吸收了大家建议,更改的方案如下:
1,凹凸导向槽,做成分体结构,方便后续的更换
2,涨紧轮随机构运动(见设计图),这个是否可行,还在思考中,感觉问题不大
3,尽可能的减轻负载。原来有气缸、坦克链等,现在用弹性连杆机构代替。4,加大加宽了水平方向两组导轨的距离。这样系统应该更稳定。

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的好处是后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改动斜楔的位置, 加工装配都方便, 缺点是接触的瞬间可能会有冲击 ...

挺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基本定了。因某些原因,还没有开始加工。等出成品时,我会把这个项目,进行闭环处理。
吸收了大家建议 ...

支持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的好处是后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改动斜楔的位置, 加工装配都方便, 缺点是接触的瞬间可能会有冲击 ...

這里增加一處拉簧是什麼用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用无杆气缸,那玩意不靠谱,里面的磁铁有掉的风险,,,不稳

大佬请看,lz最后有用回无杆了。看看有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