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的转换实体引用

楼主(2024-06-17):
一个铝型材长度不够,我想再拉伸一下。需要它的截面草图,于是用了转换实体引用,当你点击这个面时只能获得外边线,中间的孔边线是得不到的,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转换实体引用。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一次设置无法得到截面草图,这真是无语了, 是我不会用还是软件不行? 各位搞一下试试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e90dgpSMVTbCriEd7FJDwQ
这个能打开吗?

网友(点评):
左边命令那里有“选择所有的内环面”

网友(点评):
拉伸切除走天下,还要学移动面?

网友A:
长度不够为什么不用移动面命令?不是更快捷?

网友:
给你提供几个解决思路

1.最简单的办法,直接点那个模具工具,点移动面,想加多长就输入移动距离就行,但是后续改要进去特征才能改

2.稍微麻烦点,但是最推荐。点Featureworks,选特征识别,全选,然后记得勾上替换零部件,用他的草图直接拉伸,后续改起来方便

3.老老实实用型材库重新画,这个型材直接替换掉

网友:
移动面了解一下

网友:
直接移动面 不是更快吗

网友:
移动面命令  简单快捷

网友:
选择所有内环面 你给弄灰色了

网友:
一般来说出现的种种不如意都是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不够为什么不用移动面命令?不是更快捷?

拉伸切除走天下,还要学移动面?

网友:
重建型材库

网友:
先勾选选择所有内环面,再点击平面。就可以获取内部轮廓。

网友:
移动面最简单的方式,复杂点的识别特征,转换成凹凸拉伸基体,在做长度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