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

楼主(2024-06-18):
圆盘直径500mm,厚度20mm,重量200Kg以内,普通钢板,转速200r/min,几秒钟内达到稳定转速(按4秒算吧),中心轴承皮带轮传动,转速比3,电机该选多大的?有计算过程最好,估算也行,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
1.T=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2.传动效率、安全系数、摩擦系数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圆盘横向还是纵向,圆盘转动的阻力大小,力臂的长短,安装空间大小,工作环境,用伺服还是步进还是异步,要不要减速机

网友B:
这个也可以问问电机厂家,不一定有计算过程  结果肯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以问问电机厂家,不一定有计算过程  结果肯定靠谱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2.传动效率、安全系数、摩擦系数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