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传动的疑问?

楼主(2024-06-18):
最近公司一款产品用到丝杆传动,看了竞品公司的设计,丝杆是用的PEEK材质普通螺纹的丝杆,但是查询相关资料说梯形螺纹才是传动螺纹的首选。又在论坛搜索到考古贴,两个大佬给的解释,但是还是有几个疑问?
1、普通螺纹小直径的强度为什么会比梯形和矩形强度更好?多小算小直径?
2、普通螺纹传动适用的场合?

网友:
你随便画个三角形和梯形矩形比较下,它的齿根强度肯定更好。

网友(点评):
我看了机械手册,普通螺纹是60°角,所以齿根比较厚实,梯形30°角,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看看汽车上电动座椅,好像就是普通螺杆。

网友(点评):
这个没太注意

网友:
梯形丝杆是面对中,轴向间隙很小,普通螺纹不行。测微机构都用普通螺纹,是因为螺距的原因。

网友:
我只说一下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一个60度是为了锁紧,梯形30度是为了减小摩擦力;60度的当量摩擦系数比30度的大,也就是说,当螺杆60度自锁比30度好,但是传动效率更低了

网友(点评):
对的,三角螺纹的传动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