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钻孔加工用哪个品牌的钻头好?

楼主(2024-06-18):
现场师傅说304不锈钢钢板不好钻孔,买的钻头钻两个孔就钝了,需要重新磨。请问有没有专用的钻头,哪个牌子的钻头好用。

网友:
我感觉不论哪个牌子,贵的都好用

网友:
便宜的就含钴高速钢麻花钻,国内品牌就成量吧

网友:
参数给错了,正常最差的鹰牌都 不可能说打两个孔,白钢刀切削速度5-8米,进给0.05,普通白钢钻都 能打100孔以上,不过主轴要给力,扭力要到50牛以上,主轴扭力小不行,易损刀具比如8的钻头,切削速度8,8/8/3.14*1000=318转,进给,318*0.05*2=32,S318F32,普通白钢钻也打100孔以上,尽可能不要抬刀,如果打4倍径以下不要抬刀,抬刀易损坏刀具,油喷大点,
不锈钢对机床要求高,第一主轴功率要大,功率大的主轴转速平稳,小主轴,尽可能选 硬轨机床,进给平稳,震动小,
刀柄夹头要好,夹紧,主轴拉刀力要大,拉不紧,快打穿 时,刀具就坏了,

网友(点评):
实干家就是NB,,,,,

网友(点评):
感谢春哥,现场师傅用手枪钻钻孔,说钻不动,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钻头用错了,特来问问。

网友(点评):
现场 手电钻无解,买低速的手电钻,600转的,不要买哪种2800的

网友A:
日本不二越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不二越不锈钢专用钻头

一般人了解这款的价格,就疯了,我常买的3.4的,要36,大点的大几百

网友:
外资品牌的刀具公司,都有专门用于加工不锈钢的钻头。比如肯纳,钴领等。

网友(点评):
你让他用这个,他一个孔成本过300

网友(2024-07-29):
国内的话合金的 用阿诺或者用卜比较稳定。如有需求联系,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2025-08-16):
日本不二越NACHI含钴钻加工不锈钢效果不错,加工中心的话也可以用他家的粉末冶金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