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拖链的走线方式

楼主(2024-06-18):
有个走线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坛友
只有一根电源线,软线线径6左右
单一方向往复运动,最大行程5000
因为只有一根线,不想使用拖链
但是直接走散线又怕打结或者刮线之类的问题
各位坛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1n57.1.item.11.42d3523cm8Bkhw&priceTId=214780b317186818304173912e67e0&id=703851107238&ns=1&abbucket=15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0528185604&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3181362:N:Cd2ybdOHpsY9vuNlaSLFD1JDJ7XW7SE7:cdd8c72a7f1d5f37e0fa5b251f44a591&ali_trackid=162_cdd8c72a7f1d5f37e0fa5b251f4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这个更多是防止线缆磨损。我担心的部分是行程太长,线运动过程刮到螺钉头,线打结等这些电线扯线问题

网友:
滑触线?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但是线已经确定了

网友:
电缆卷筒

网友A:
用遍线,挂在钢丝上,不会乱

网友:
两个参考案例:
1. 天车上的吊轨线缆
2. 港口岸桥/场桥的电缆卷筒

网友:
窗帘挂钩

网友:
随行悬挂电缆(有点类似回复里的窗帘挂钩)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
只能拿滑触线方式改了,看你自己的线能不能经受的住这个频次的移动量再说

网友:
线要往复远动,拖链是做好的保护,单纯一根的话有电线护套可以保护下

网友:
可以参考航吊的走线方式,用吊环将线一段段吊起来

网友:
最好的方式就是卷线器

网友:
波纹管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遍线,挂在钢丝上,不会乱

是扁线吧,再配合钢丝绳和线缆小车使用。扁线挂在线缆小车上

网友:
得看速度快慢吧,快的话滑触线或拖链,慢的话卷线器或线缆悬挂,一般设备上都用拖链的多

网友:
多芯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