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平面上如何供电?

楼主(2024-06-18):
10mX10m的平面上多个自由、无规则、不相互碰撞的行走机器人,每台功率大于1kw,如何解决连续供电问题?
注:顶部空间有用不可有吊线。

网友A:
地板供电,地板分割成若干小份,然后相邻地板不做同相就行了,地板分割小份小于机械小车受电刷间隔。

网友(点评):
无规则运动,有点难

网友B:
碰碰车

网友(点评):
碰碰车顶部有线

网友(点评):
楼主哪里的啊?麻烦先去查查,珠三角几个大的游乐场碰碰车就没见过有线缆的

网友C:
按照车体宽度设置地面无线充电,随便走随便供电。也就是地板下面全是线圈,根据车体到某个位置就触发该处的线圈通电。有损耗,但是很管用,成本较高。

网友(点评):
无线充电功率如何

网友(点评):
我这边购买过一个充电装置,可以达到1.5kw。这个在于发射功率了,无非是线圈多点,粗点。

网友(点评):
对附近人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对,1kw完全可行

网友D:
220V交流市电供电。
结构就像贴瓷砖,留缝。瓷砖是导电的正方形铁板。
比如,铁板180*180,留缝20mm。缝里面 铺设导轨。导轨比铁板低30mm。
全部铁板接零线,全部导轨接火线。
机器人至少两个轮子,一个宽轮接触铁板, 与零线相连。宽轮厚度50mm以上。
一个半径比宽轮大30mm的窄轮接触导轨,  与火线相连。窄轮厚度10mm左右。
理论上,机器人有100mm的死区,让机械臂活动范围超过100mm即可。

网友(点评):
快速移动时保持紧密接触难

网友(点评):
参考高铁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V交流市电供电。
结构就像贴瓷砖,留缝。瓷砖是导电的正方形铁板。
比如,铁板180*180,留缝20mm。缝 ...
220V交流市电供电。
结构就像贴瓷砖,留缝。瓷砖是导电的正方形铁板。
比如,铁板180*180,留缝20mm。缝里面 铺设导轨。导轨比铁板低30mm。
全部铁板接零线,全部导轨接火线。
机器人至少两个轮子,一个宽轮接触铁板, 与零线相连。宽轮厚度50mm以上。
一个半径比宽轮大30mm的窄轮接触导轨,  与火线相连。窄轮厚度10mm左右。
理论上,机器人有100mm的死区,让机械臂活动范围超过100mm即可
宽轮,窄轮是专门取电的铜轮?不能参与行走。
充电时行走轮怎么搞,是否需要将窄轮从槽中升起来?

网友(点评):
可以4轮。3个宽轮,两个行走。剩下两个用于取电。窄轮类似滚珠万向轮。前述窄轮转向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或者4个宽轮,3个行走,1个取电。中心一个万向轮取电。

网友(点评):
或者4个宽轮,3个行走,1个取电。中心另外再加一个万向轮取电。

网友(点评):
轮子多少到容易解决,关键接触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车体宽度设置地面无线充电,随便走随便供电。也就是地板下面全是线圈,根据车体到某个位置就触发该处的 ...

1KW+功率,大概意思是要求动力电直接充电了,无线充电有这么高功率么?

网友(点评):
是啊,所以难

网友(点评):
可以达到1.5kw,我购买的就有这样一套。理论上说可以达到无限大,就看发射和接收的设置了。变压器不就这个原理嘛,那多大功率。哈哈

网友(点评):
对旁边人有影响吗?

网友(点评):
没什么影响,又不是高频,传输距离很近的,参见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板供电,地板分割成若干小份,然后相邻地板不做同相就行了,地板分割小份小于机械小车受电刷间隔。

顶部不能用,那就用机器人的屁股或者腹部,设计一个喇叭口导向机构,机器人直接进入,接通2路强电即可。

网友(点评):
如何从外部导入才是关键

网友E:
AGV小车一样,不使用时充电

网友(点评):
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车体宽度设置地面无线充电,随便走随便供电。也就是地板下面全是线圈,根据车体到某个位置就触发该处的 ...

1.5KW无线充电,发射接受一套什么价格?有没有关键字,谢谢awolfbee大佬

网友(点评):
你加我微信,我给你推荐一个卖无线充电器的人,你可以说你无人车有无线充电的需求,大概1.5kw,她会发规格书给你,那时你就更清楚了,我反而仅是了解。

网友(点评):
微信即名字。

网友(点评):
lz可以加一下大佬的vx,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V交流市电供电。
结构就像贴瓷砖,留缝。瓷砖是导电的正方形铁板。
比如,铁板180*180,留缝20mm。缝 ...

lz说的快速移动是如何快速,机器人有没有轮子?机器人的电池容量不能加大吗?现在电池的续航时间是多长?机器人的运动是无规则的,类似快递行业的N多AGV分拣机器人吗

网友(点评):
自由移动机器人,应该有轮子

网友(点评):
轮子必然不是纯金属吧

网友(点评):
机器人轮子移动啊,二个三个四个都可以。移动可以用不了多少电,关键是要对外工作,大功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AGV小车一样,不使用时充电

我觉得应该参考agv自动充电,有电就干活,没电就返回充电坞

网友(点评):
仅仅移动耗电很少,需要对外工作,耗电大。个人站地面积能有多大电池,充其量不到100kg吧

网友F:
地板设成带圆孔的网格,静态工作的时候地插,动态工作的时候依靠电池和无线充电续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板设成带圆孔的网格,静态工作的时候地插,动态工作的时候依靠电池和无线充电续航

如果是一根取电棒,获取动力电,那么机器人还能原位转圈,边充电边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碰车

帮他找了个地网碰碰车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W4y1D7h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4884168e0466b03a5b4f4ba2e0d5db38

网友(点评):
谢谢,哈哈,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1kw不大啊,无线不就行了

网友:
1 地网(参考碰碰车)
2 电池(参考AGV)

网友:
地网(参考碰碰车)
电池(参考AGV)

网友:
设置一个充电位,间隔性充电,这种比较成熟

网友G(2024-07-18):
lz最后如何确定方案了?

网友(点评):
地面布置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最后如何确定方案了?

网线?如何取电呢,这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碰车

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