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θ

楼主(2024-06-18):
θ+ctg(θ)=c,c是常数。已知c,求θ

这是已知大小带轮尺寸和皮带长度的条件下,反推中心距a过程中得到的,怎么求θ?

网友:
这问题。。。。。。必须是算法去求啊。
楼下怎么求的?

网友:
楼下和楼上一样求的

网友:
可以通过牛顿迭代法计算,先赋一个初值,再不断迭代求解,迭代次数越多,值越精确。之前计算齿轮的时候算过反渐开线函数求解,公式和这个比较接近,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用的楼下二分法

网友(点评):
麻烦问一下 哪里有这个Mathcad的函数定义书籍?

网友A:
用matlab数值算法去求解

网友B:
方法太多了。

可以在CAD软件中作图得交点:

可以在Excel中使用单变量求解:

可以使用二分法:

可以用牛顿迭代法:

另外网络上也有很多在线解方程软件可以便捷求解

网友(点评):
用的二分法求解。感觉写程序还是麻烦了点,想知道是否有解析方程解。

网友(点评):
是否有解析解其实就是解能否用初等函数表示,该方程的解不能用初等函数表示,也就没有解析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数值算法去求解

matlab不是说被封了么?现在个人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太多了。

可以在CAD软件中作图得交点:

作图法比较巧妙,在3D草图中可以直接得答案。
在得到这个方程的时候,还专门用手机绘图软件看了一下方程图像,确定为单调函数才用的二分法求解。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是先判断下单调性以及解所处的大致区间,比如这个方程是多解的,但(0,π)以外的可能用不到,迭代初值就在这里边儿选了,不然可能会在多个区间里运行程序

网友:
我去,你们的解题方法我完全看不懂,我都是在软件草图里设置好了自动出答案的

网友:
有大圆直径,小圆直径,中心距,角度不是可以正弦函数求出来吗

网友(点评):
求的是中心距,已经知周长。

网友:
θ+ctg(θ)=c
转换为:pi/2-a+tan(a)=c,pi=3.1416
inv=tan(a)-a
inv(a)=c+Pi/2
如果c+pi/2<0.6849的话,可以找一个机械设计手册,查表渐开线函数,得到a 的角度值,θ=90-a

也可以在excel中写一个函数,其中rad是角度a的弧度值

aradtan(rad)inv(rad)θ=90-a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90.0000
60.0000
1.0472
1.7321
0.6849
30.0000
75.0000
1.3090
3.7321
2.4231
15.0000
80.0000
1.3963
5.6713
4.2750
10.0000
89.5000
1.5621
114.5887
113.0266
0.5000
用试凑法得到角度值a,然后计算θ=90-a

当然,c+pi/2如果是负值的,则是无解的。因为可以证明:tan(a)>=a

网友:
SW草图里有个叫路径长度的,对应皮带长度,草图里就把中心距自动生成了。

网友(点评):
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简化后是二次方程

网友(点评):
手册里也有,这还没注意到。能否具体的告之一下,或贴个图。

网友:
对非线性函数进行近似看下,泰勒展开

网友(点评):
我只是知道一点点而已,泰勒展开是多项式,不过还是得用数值计算方法,不像我们接一元二次方程那么简单,如果是静态的,误差小,可以当一次项就好解了.我只是了解点点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近似快速算法,弦长代弧长,包角在120度左右时误差不大。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用作图求解,比解析法方便的多,,了解一下CAGD。

网友:
打个比如你可以看见级数的项越多越精确,不过也有一定收敛范围(x轴)的.超过的话,具体看数学

网友:
至于牛顿迭代法,之前了解过一点.它是你先找一个点,作这个切线,切线与横坐标的交点(这个x点对应的函数坐标).这个函数坐标继续作切线,反复操作,它会进行收敛,具体误差还得数学.不过多于某种情况是会失效的.比如奇函数,你无论怎么操作都是那2个点.

网友:
已知大小带轮尺寸,皮带周周的话,草图就能自动计算中心距吧

网友:
根据已知条件,草图就可以求中心距吧

网友(2024-08-05):
@热青茶 等我整理一下问题,重新发帖,预先谢谢大佬!

网友(2025-03-10):
误入高端区 不好意思  我马上退出哈哈哈

网友(2025-06-29):
很早前关注过这个问题,大约2000年左右用试凑法编程搞过,因为需要的精度不高,还能凑合用。

网友(2025-08-29):
引用 网友B:
方法太多了。

可以在CAD软件中作图得交点:

强啊

网友:
各位大佬真是太强了,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