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尾部有条线因为什么

楼主(2024-06-18):
螺纹刀片换了两种,M18-1.5的螺纹,带修光刃的刀片,都有,G76和G92都尝试了,有大神遇到过没,求指教。

网友:
有道是:无图言屌

楼主:
|向上努力发表于 06-18 21:39有道是:无图言屌
图看不清,????

网友(点评):
我这边没看到有图~

网友:
可以尝试先用G76粗加工,再用G92进行精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看不清,????

好巧,我也没图。。。。。。。不防换个电脑,打开贴子一看即可证真假。

网友:
螺纹铣刀的编程有技巧的。说说你的螺纹孔深度,你是如何走刀的。
问题多半是你编程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养猪东篱下发表于 06-19 10:08螺纹铣刀的编程有技巧的。说说你的螺纹孔深度,你是如何走刀的。

问题多半是你编程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面壁深功发表于 06-19 05:46可以尝试先用G76粗加工,再用G92进行精加工。
不会乱牙吗

网友(点评):
乱与不乱,那是你调刀的问题

网友:
螺纹铣刀要圆弧进刀,圆弧退刀。如果旋转一周没有加工到所需的深度,还需要再旋转一周的时候,这两周之间要重复1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