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输送是否需要自动张紧机构

楼主(2024-06-18):
我最近在设计平皮带输送机构,有个问题比较困惑,就是平皮带的张紧方式。

公司之前设计的平皮带宽度较窄,大概只有30mm宽度左右,均设计有弹簧自动张紧机构。

但是现在需求的皮带宽度在150mm左右,弹簧自动张紧结构及布局就会差别挺大,机构负载比较小,大概就8kg左右。

网上很多设计都是有张紧机构但是没有自动张紧。

请各位:宽皮带设置自动张紧是否必要,没有设置自动张紧的宽皮带一般需要人工张紧的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呢?还请各位不吝指教,多谢!

网友:
要有调偏轮,用调偏轮当涨紧用,一般都 要

网友:
除了考虑皮带的宽度,还要看长度,一般一米左右的那种,不太需要专门的张紧轮,只要定期张紧就可以。
很长的皮带的话,那还是需要的。

网友:
宽皮带设置自动张紧是否必要(很有必要),没有设置自动张紧的宽皮带一般需要人工张紧的周期是什么样子的呢?(依工况而定)

网友:
你买一本《运输机械设计手册》好好看看,那本书上介绍了各种皮带机构的设计。

网友:
皮带传动一般都需要设置张紧装置

网友:
输送皮带的涨紧是一定需要的,只是涨紧方式用哪一种。
根本是涨紧力的大小是多大,然后选何种方式比较方便涨紧。有的地方涨紧力不大,负载变化也不大,可以自动涨紧,有的地方涨紧力很大,必须用一定的动力去涨紧,有的机构为了简化,采用被动轮自动涨紧,有的结构限制必须加更多的辊筒进行涨紧。教材上面有很多说明,最好先把教材熟悉了,再提问比较好

网友A:
皮带输送张紧是一定要的,做成手动调节的就行,一是可以调张紧度,二是能调节皮带跑偏。楼主所说的这种小皮带,调好一次可能1年2年后才会出现皮带过松或者跑偏的情况,到时候现场的机修啥的顺手调下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输送张紧是一定要的,做成手动调节的就行,一是可以调张紧度,二是能调节皮带跑偏。楼主所说的这种小皮 ...

加一句,张紧不是是否有必要,是一定要,时间长了 皮带会松或者跑偏的。除非你给客户交货以后你不管售后了。

网友:
可能使用场景不同,我做的非标设备,关于皮带输送线的,涨紧都是手动可调,没有做过自动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