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才能在工程图里改变某一个零件的显示样式?

楼主(2024-06-19):
比如把中间这个零件改变一下显示样式,使之可以透显。

网友:
打剖面能行吗?

网友:
你想过没有?如果只对中间这部分让它显示隐藏线,而其他部分不显示,会不会让识图的人以为全图都采用了显示隐藏线的方式,从而认为其他结构没有后面没有隐藏线,你这会容易造成识图误会。

网友:
所以,你是想创造新规则吗?

网友:
用交替位置视图

网友:
显示样式---线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