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怎么好加工

楼主(2024-06-19):
求指教

网友:
这一看就是国企的图纸吧

网友:
都是自由公差,干就完了。。。。

网友:
没车床吗?
找春哥就可以。

网友:
铸造+车或者镗

网友:
数控车就完了

网友:
公差这么大,要是批量做的话就压铸吧

网友:
2*10.5的槽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那个R1才是重点

网友(点评):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r1怎么能加工出来

网友:
那个2mm宽的槽及里面的R1有点麻烦,车的话应该没有标准刀具,非标小槽刀你可以问问Horn,挺好用的,除了贵以外。

楼主:
|dtltc123发表于 06-19 16:52那个2mm宽的槽及里面的R1有点麻烦,车的话应该没有标准刀具,非标小槽刀你可以问问Horn,挺好用的,除了贵以外。
这个材料K648普通刀片车不动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6-19 13:15都是自由公差,干就完了。。。。
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楼主:
车不动,太硬了

楼主:
|状态失控发表于 06-19 15:592*10.5的槽怎么加工?
专用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材料K648普通刀片车不动

车不动是不存在的,涂层硬质合金不行还有CBN呐。难度不在于被加工材料,因为这种高温合金还算比较常见,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加工位置、应该没有标准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不动,太硬了

你是什么材质,HRC多少?不可能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