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可以做光学仿真吗?

楼主(2024-06-19):
SOLIDWORKS可以做光学仿真?怎么做?

网友:
SW可以这么高级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sw,用专业的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sw,用专业的不香吗

专业的光学仿真软件也得挂在solidworks使用

网友:
SW做不了吧
要专业软件zemax这种吧

网友:
别不信邪,还是要用专业的光学软件来做。

网友:
lighttools插件。。。。。。。装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