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垂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19):
如图,门上有两个表,太重了。门下垂严重。如果更换铰链和门,来不及交货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不换铰链和门情况下,改善?

网友A:
下面加轮?

网友B:
找钳工垫铜皮呗,要不你自己仿真,或者你两凭经验来呗,

网友C:
换个客户,对门下垂没要求那种客户。

网友D:
门轴心下面垫东西,大小跟门板厚度差不多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下面是地面么?是的话加轮应该是最简单的;
不是地面的话,哪里变形加强哪里。。。

网友:
增加一个合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加轮?

加轮啥意思,门下面?门下面不是地面还有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锤,,,,,,,

6666

网友(点评):
合页锤两下,不是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客户,对门下垂没要求那种客户。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愧是老国人。。。。。快去做公务员,贼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钳工垫铜皮呗,要不你自己仿真,或者你两凭经验来呗,

好像不行,铰链是这种的,垫东西只会让门前后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轴心下面垫东西,大小跟门板厚度差不多的应该可以

好像不行,这种铰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轮啥意思,门下面?门下面不是地面还有个门。

不能加轮就加铰链 实在不行就垫吧   反正垫不是啥好招

网友:
下垂端下面加万向球,关上门时万向球下面是刚性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6666

还能这样?哈哈哈,

网友:
安装合页的孔重新打,上下错位一点就行,安装合页也能把原来的孔盖住,重新打孔就故意把门翘一些,纠正下垂的方向

网友:
门上部增加一个合页,

网友:
门锁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