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加工窄槽?

楼主(2024-06-19):
如图
电火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割。。。

引线孔不也得火花机打出来?

网友(点评):
引线孔用穿孔机打。

网友(点评):
都上穿孔机了,穿完孔又要逐个穿线,我还不如直接多花

网友(点评):
穿孔机不也是电火花原理吗?这么小的孔,也得做电极,一边穿孔机的电极Φ3左右

网友(点评):
穿孔机的电极都是买的,平常1.0mm是我们用的最大的,你这个可以用0.3mm的打。

楼主:
@喂我袋盐 大神出来解答一下呢

网友(点评):
大家不是已经提出正解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得最终由你拍板嘛,我只相信你呢。你拍板了我等下就买材料

网友:
激光割?

网友(点评):
忘记注明有精度、垂直度要求,激光工艺已经排除了。

网友:
先切割片切再放电

网友:
我这边肯定是考虑电火花了

网友:
这个厚度,蚀刻也可以可以。
还有个新工艺,叫做水导激光 。

网友:
https://www.sohu.com/a/270659749_100214230  网上查得 这个不就是钢尺得制作流程

网友(点评):
仔细看图,虚线,表示这个槽是穿通的,而不是打标,印刷上去的。

楼主:
保健哥呢,出来提供点建议

网友B:
这个槽用来干什么的?是热胀冷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槽用来干什么的?是热胀冷缩吗?

我做一把网格刀片(可以搜淘宝同款产品)
0.5mm厚的刀片穿过那个槽组装一起,所以尺寸要求比较精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一把网格刀片(可以搜淘宝同款产品)
0.5mm厚的刀片穿过那个槽组装一起,所以尺寸要求比较精准

穿过的刀片加厚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过的刀片加厚不行吗

这刀片是用来切丝的,网格刀片,刀片越厚阻力越大(刀片很多,所以阻力成指数级上升),功率加大都是其次,阻力大容易爆瓜。我已经测试过1.2厚的刀片了

网友(点评):
你的网格刀是定刀;瓜被切开,径向已经自由了,就向外膨胀,应该不会爆啊。是否推进速度太大了

网友:
加工中心或者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刀片是用来切丝的,网格刀片,刀片越厚阻力越大(刀片很多,所以阻力成指数级上升),功率加大都是其次 ...

你这个和挤压式劈材机一个原理吧。歪瓜,弯黄瓜如何挤压?

网友(点评):
速度要快,刀片要锋利。干脆利落的切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线孔不也得火花机打出来?

钼丝0.18,电火花穿孔机可以选细铜丝打孔,估计100块可以搞定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都要上火花机打引线孔,不如直接打出最终尺寸,应该比线割便宜

网友(点评):
绝对是线割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