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 与工件孔直径公差

楼主(2024-06-19):
如图,定位销定位车件,之前选用定位销直径一般都是D-0.1(D为车件孔直径),今天同事说,他们一般都是选用D-0.2, D-0.1直径太小,装不上,因此,特意去找了相关的资料,但是没找到相关的说明,哪位大佬能帮忙找下或者解释下吗?哪个为准?

补充内容 (2024-6-20 11:35):
大概是车身工件定位,比如车门或者翼子板纵梁之类

网友:
要求跟用途不明。。。。

网友:
定位销定位工件,是只有一个定位销吗?如果是两个,定位销的位置度也是需要考虑的。还需要明确的工况

网友(点评):
两个定位销的,位置度暂时不考虑,主要是想确认下定位销直径选择

网友:
D-1没准会更好装。

网友:
基本尺寸都没有

网友(点评):
尺寸从3-20mm左右

网友:
看定位精度要求

网友:
D-0.1已经很糙了,看描述情况,实际用途对公差配合要求并不高。
手册上对于定位销与定位销孔的配合公差都有说明。
个人常用H7/g6或G7/h6。多个定位销孔,需要给位置公差。

网友:
木桶效应都听说过吧?
量具止通规15mm直径一般相差1。5丝左右,也就是1丝间隙就能轻松装进去。

网友:
主要还是看实际应用情况。

网友:
去看看一面两销定位的公差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