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升降机构怎么计算?

楼主(2024-06-19):
如题,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动凸轮所在轴旋转,凸轮与推块接触,推块上连接负载,使得负载在垂直方向上做升降运动。负载重量8KG,摩擦力很小。速度很小20mm/s,请问下这个电机怎么选?负载功率可按P=F*V=80*0.02=1.6W,感觉这个不太对。电机转矩需要多大?
已补充图片,切向分力怎么计算?

网友:
低速的话 先把结构图画出来

不同角度 压力角 尤其是 升程时压力角,最后把 和旋转中心 相互垂直分力求出来,从而得到扭矩。

再根据 转速 求出最大的功率

先画一个示意图吧

网友:
来图。推程有多大,一般推程不大,直接偏心轮了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6-19 21:57低速的话 先把结构图画出来

不同角度 压力角 尤其是 升程时压力角,最后把 和旋转中心 相互垂直分力求出来,从而得到扭矩。

再根据 转速 求出最大的功率

先画一个示意图吧
切向分力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以凸轮圆心,水平是X 垂直是Y 建立坐标。再进行投影。 把结构图画一下把 也不难

楼主:
|学渣渣发表于 06-20 01:15来图。推程有多大,一般推程不大,直接偏心轮了
偏心轮也一样,怎么计算切向分力呢?

网友:
从不用凸轮,不会算。软件导出来的不敢用。一般想办法用电子凸轮解决

网友:
用SW加上插件计算啊,推杆上带轴承滚轮啊,不然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