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理解这张PPT?落料和冲孔的凹凸模尺寸不就是相差4倍间隙而已么?

楼主(2024-06-20):
file:///C:\Users\ld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5132476\QQ\WinTemp\RichOle\79D(LIO[LCSUEU`S88NRQD8.png

请问如何理解这张PPT?落料和冲孔的凹凸模尺寸不就是相差4倍间隙而已么?

网友A:
不理解楼主说的4杯间隙是啥意思
关于间隙案例说的很明白了,是正确的。
如果是大批量,应该是做连续模,复合模寿命没有连续模长。

网友(点评):
他是不是想说4倍单面间隙……

网友(点评):
题目已经说明:若双面间隙=0.2,这个间隙只是本题目设定,实际间隙要按板厚材质不同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楼主说的4杯间隙是啥意思
关于间隙案例说的很明白了,是正确的。
如果是大批量,应该是做连续模, ...

冲孔和落料,凸模直径和凹模直径不是差不多的么?怎么一个100,一个200?

网友(点评):
两套模具,第一套模具板材先冲100的孔 第二套落料模,你可以理解板材再冲一个200的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冲孔和落料,凸模直径和凹模直径不是差不多的么?怎么一个100,一个200?

懂了。谢谢

网友:
图示所解释间隙放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需要孔的尺寸准确,冲针就需要按孔尺寸制作,凹模放大。
如果需要外形尺寸准确,则需要凹模按外形尺寸制作,冲针缩小。

网友:
冲孔的直径为100,那么冲孔模具的上模的下端直径是100。下模的孔直径是100.2。
落料的直径为200,那么落料模具的上模的下端直径是199.8。下模的孔直径是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