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理解串用冲孔和落料的设备,对么?

楼主(2024-06-20):
如果用落料的设备做冲孔(100)。一般我们认为落料100就行(实际上规格也是统一的,没啥可选,类似高压锅的内径)。选用的凹模为100,选用凸模的直径为(100-0.1*2=99.8)。实际的孔直径为99.8,实际的孔要小于目标孔。

如果用冲孔的设备做落料(100)。一般我们认为冲孔100就行(实际上规格也是统一的,没啥可选,类似高压锅的内径)。选用的凸模为100,选用凹模的直径为(100+0.1*2=100.2)。实际的孔直径为100.2,实际的落料要大于目标落料。

请问,这么理解串用冲孔和落料的设备,对么?

网友A:
不对
冲孔,凹模出来的是废料
落料,凹模出来的是产品
是这样理解
所以冲孔,凸模尺寸=孔尺寸,
所以落料,凹模尺寸=外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冲孔,凹模出来的是废料
落料,凹模出来的是产品

错落料时,材料挤在冲裁模里,落下后的材料会有点伸展,所以模具尺寸要小一点。冲孔后的材料也会产生伸展,但由于孔的周围尺寸大,材料向孔内伸展,所以冲孔的模具尺寸要大一些。